关于用msp430实现函数发生器的思考

楼主:
最近遇见个题,用MSP430做个函数发生器 要求50欧负载 用功放做到12V以上输出 幅度频率可调
DAC准备用0832 现在问题如下
1.频率键控很好实现,但是幅度键控考虑用数字电位器 数字电位器初步想有两种接法 第一种接DAC VREF分压 但是考虑到VREF要求很精密 很小的偏差都会引起很大的线性误差,也不知道能不能满足幅度100mv步进 再来就是多接一级运放 用精密仪用  数字电位器接成反馈电阻  来控制增益达到幅度步进  或者是有更好的方案各位也可以提一下
2.功放选型 以前就接触过TDA2822  但是2822输入信号必须比较小 而我这里DA出来的信号加衰减也不做到很小,求教功放选型
3.多种波形发生 有方波 锯齿波 那么还需不需要设计滤波器 如果需要怎么设计呢(根据基本理论只能设计低通 高通会将方波的垂直部分滤掉也不知道我想的对不对)
暂时想到的就这么多啦 虚心求教各位拉

网友A:
噢 顺便一说 系统要求9v供电 功放好难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噢 顺便一说 系统要求9v供电 功放好难选

9V供电,还要求输出12V以上?
谁出的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9V供电,还要求输出12V以上?
谁出的题?

老师- -

网友:
引用 网友B:
9V供电,还要求输出12V以上?
谁出的题?

不好意思 看错了 是信号发生器输入9V - - 难怪我找了半天 都找不到合要求的 那这样的话用LM1875或者TDA2030就可以了把 曲线和参数我看都满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9V供电,还要求输出12V以上?
谁出的题?

我又想到了 是不是可以用VGA来做步进 比如AD603?但是我感觉大材小用了 有没有更便宜的芯片推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