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求解决方案

楼主:
5芯积分
现在手头上一个项目需要使用一个程控仪表电源,具体要求如下:

1.输出电压10-70V可调,调节精度0.1V。

2.输出电流最大0.5A。

3.含有输出过流保护,输出电流大于1.5A自动切断电源。响应时间不能超过100us。

4.程控部分最好是总线型的控制,串口、SPI均可。

在此希望大家推荐电路解决方案,当然也可以是目前现成的产品哦。或者 如果有厂家可以根据自己现有的产品改造都可以。

这个电源有点着急,希望各位网友帮忙哦!谢谢!

网友A:
“这个电源有点着急”,那么“大家推荐电路解决方案”恐怕是来不及。
市场上有这类程控电源,但我从来没有关心过,你自己到网上搜索吧。

网友B:
这么急,建议楼主直接购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急,建议楼主直接购买

可否推荐厂家,或者链接,我在很多地方找这样的电源,并没有找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有点着急”,那么“大家推荐电路解决方案”恐怕是来不及。
市场上有这类程控电源,但我从来没有 ...

您可否给我推荐个网址,或者厂家,我找了好多都不能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您可否给我推荐个网址,或者厂家,我找了好多都不能满足。

Sorry!从来没买过,也没有仔细比较过,只知道市场上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D:
买台可以联级电源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台可以联级电源呗

是联机的电源?

网友E:
公司我刚做完的项目。。。可控DCDC变换9V输入1.8-15V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精度10mv最大电流1.5A带ocp ovp。。。LCD数据显示。。。由SPI总线外部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公司我刚做完的项目。。。可控DCDC变换9V输入1.8-15V输出电压分辨率10mv精度10mv最大电流1.5A带ocp ovp。。 ...

请教一下 升降压DCDC变换器 输入宽范围电压 输出宽范围电压 所谓宽范围就是0-200v 这是我学院安排做的一个项目  要求作出实物 网上的资源很少 应该如何下手呢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