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69如何通过DMA将AD采样数据给SD卡

楼主(2015-07-30):
MSP430f169如何通过DMA将AD采样数据给SD卡
MSP430f169有DMA,那么它是如何将数据给SD卡,是直接DMA就写进去,还是要用SPI什么协议。
如何

网友A:
SPI也行的,只要你传输的速率不是很快。你可以参考TI给的历程。你可以分模块做的,先调通ADC,然后就是DMA,DMA无非就是设置源地址,目的地址,每次传输数据大小等,最后调通SD卡的,然后把3个模块合起来,实现你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