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反激式开关电源在低温测试是带载问题的求助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反激式开关电源的测试,在低温测试时,发现低温下电源带载能力比常温弱。常温下,使用电子负载测试,5V输出端的最大输出电流可以达到2A,而在低温箱里测试时,随着温度降低,最大输出电流也在变小,在零下45度时,最大输出电流只有1.3A,而输出电压只有4.56V。刚开始以为是输入端NTC的问题,后来我把NTC拿掉短接,还是一样,所以不知道什么原因,求助论坛上的各位大神!部分原理图如下:

网友:
零下45度。
你查查你所使用的芯片、二极管、磁芯,是否允许工作到这么低的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零下45度。
你查查你所使用的芯片、二极管、磁芯,是否允许工作到这么低的温度?

有几种芯片最低工作温度是-40度,但电源带载能力从+10度左右就开始减弱了,应该不是这些原件的工作温度的问题

网友:
测试的温度是-45度吗
一般电解电容在-40+105℃是指该电容器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超过该范围电容器寿命会降低。
还要,看不清图中八脚芯片是什么,如果是民用的质量稍微差的,特别是国产的,低温下肯定不行,

网友A:
另外,你的电路是反激,而反激电路最大输出与变压器一次电感量有直接关系。磁芯导磁率与温度之间关系你了解吗?
低温下最大输出减小,低温时功率管脉宽和占空比测量过吗?

猜测:低温下你的电路占空比已经达到最大,无法再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的电路是反激,而反激电路最大输出与变压器一次电感量有直接关系。磁芯导磁率与温度之间关系你了解 ...

好的,我测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试的温度是-45度吗
一般电解电容在-40+105℃是指该电容器正常工作的环境温度,超过该范围电容器寿命会降 ...

芯片是EL817,这个零下45没问题的。重点是在+10度是,最大输出电流就开始减小了,从2A变到1.9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