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15中关于器件注释的问题

楼主:
红色方框里面的注释,怎么设置才能让?变成数值,而不会让?后面的东西消失。

网友A:
双击这个器件,出现对话框,,

网友:
自己修改下名字就可以了,如楼上说的双击出现对话框里修改下就好。或者你要放置元件的时候就先选择下tab键,然后标号写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双击这个器件,出现对话框,,

整体编辑呢?可不可以呢?@okhxyyo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整体编辑呢?可不可以呢?@okhxyyo

你这是用的元件库有问题,最好把这几个元件库的表示修改一下,然后在调用。
至于标号可以统一在原理图画好后统一修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整体编辑呢?可不可以呢?@okhxyyo

我实验了一下,没有太方便的方法,也可能有我不知道把。如果用自动编号的话最后的字母无法保留,如果采用滤波选中后再批量处理的话也无法按预期更改,因为他会把内容当成你更改过的那个一模一样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用的元件库有问题,最好把这几个元件库的表示修改一下,然后在调用。
至于标号可以统一在原理图画 ...

恩,非常感谢,求解,在元件库中怎么修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非常感谢,求解,在元件库中怎么修改呢?

很简单,把comment和designator填写正确,

原理图的元件序号整个原理图画好后整体由软件修改

网友:
估计楼主是刚开始用AD

给演示下

打开元件库

点击编辑

网友:
保存后,回到原理图页面
找左侧库需要放的元件,
比如3904,放置如下

这就可以了,,

等原理图整个画完,统一软件编号

网友:
你的这个现象应该是出现标号重复的现象了,正确的操作方式请参考9楼的操作即可。更改的时候可以单个的该,也可以改一堆。

网友:
对元器件进行编号就行了。
Tools → Annotate schematics → update changes list → accept change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存后,回到原理图页面
找左侧库需要放的元件,
比如3904,放置如下

这就可以了,,

等原理 ...

非常感谢,说的这么详细,,嘿嘿,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