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色丝印层是怎么弄出来的,需要特殊的工艺吗

楼主:
看了他们画的板子,有的丝印层颜色是金色,而我们一般的都是白色,不知道这种金色的丝印层是怎么做出来的,需要什么特殊的工艺吗?

网友:
丝印放在线路层,阻焊层开窗处理。沉金时,线路板和丝印都是同时有金了

网友A:
二楼说的是裸铜字,这不叫丝印吧,注意短路的风险
个人理解,丝印层颜色是金色这个要问制版厂能不能搞,,要这样的颜色就行了,有的制版厂没有这样颜色的丝印油墨

网友B:
相当于开窗+沉金。我干过,价格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楼说的是裸铜字,这不叫丝印吧,注意短路的风险
个人理解,丝印层颜色是金色这个要问制版厂能不能搞,, ...

这么简单么,想在自己的开发板上面用上,觉得挺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相当于开窗+沉金。我干过,价格很贵

这么麻烦,唉

网友:
沉金工艺么?

网友:
对的,楼主真正要表达的可能是沉金工艺,这个可以找板厂实现。不过听说,价格不便宜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