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电源

楼主:
如何用REF1112在+5V电源的条件下获得+1.25V的参考电源,求电路图!!!!!

网友A:
该基准芯片datasheet上面就有典型应用电路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基准芯片datasheet上面就有典型应用电路图。

你是指这个图吗?但图中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呢?关键是Rest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是指这个图吗?但图中的参数是怎么确定的呢?关键是Rest

如果我说你没有仔细读datasheet,没有错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说你没有仔细读datasheet,没有错吧?

我这个1.25V的基准电压是提供给一个运放的,运放输入阻抗有5GΩ,那么Iload是否可以当作零?datasheet我有看,就是没看出什么门道出来,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是Iref等于什么,是怎么算的,datasheet里只提供了Iref=1.2uA和10uA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1.25V的基准电压是提供给一个运放的,运放输入阻抗有5GΩ,那么Iload是否可以当作零?datasheet我 ...

“datasheet里只提供了Iref=1.2uA和10uA的情况”
没有的事。
继续仔细读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