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向电源应该用什么来实现?除了ICL7660

楼主:
最近在做设计的时候遇到了这么一个问题,很多设备需要双电源供电 那么电压反向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手头上用过ICL7660 但是他的输出阻抗高达50欧。请问有更好用的电压反向芯片或者稳压芯片吗 需要输出正负12V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我需要的的方波在10KHZ附近通过功放仍不失真怎么办。

方波经功放后无失真是不可能的,除非你的功放有无穷大带宽。
要10kHz方波经功放后还“看得过去”也就是上升下降沿够陡,你的功放带宽需要10kHz的数十倍频率。功放带宽具体要多少,取决于你是否“看得过去”,也就是说,要求方波越“方”,就需要更高带宽。

网友:
你的单电源电压多少?
负电源需要多大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单电源电压多少?
负电源需要多大电流?

单电源9V 电流的话 不太清楚 电流应该怎么估算呢 我们大概有一块430 2个运放 一个TDA2030的功放需要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单电源9V 电流的话 不太清楚 电流应该怎么估算呢 我们大概有一块430 2个运放 一个TDA2030的功放需要供电

TDA2030需要的电流可不算小。
如果是这样,最好取消原供电电源,改用具有正负输出的电源供电。这样具有正负输出的电源很多,无论是工频整流线性稳压还是开关电源都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DA2030需要的电流可不算小。
如果是这样,最好取消原供电电源,改用具有正负输出的电源供电。这样具有 ...

还有我们50欧的负载要有12Vpp以上的输出 用TDA2030合适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TDA2030需要的电流可不算小。
如果是这样,最好取消原供电电源,改用具有正负输出的电源供电。这样具有 ...

电源芯片比较好买的有哪些呢?这几天一直在选型 发现很多选出来的电子市场都没得卖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有我们50欧的负载要有12Vpp以上的输出 用TDA2030合适吗?

50欧负载,要求12Vpp输出,对TDA2030是小意思。正弦功率连半瓦都不到,TDA2030最大可以输出十多瓦。
不过,更小输出的芯片好像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比较好买的有哪些呢?这几天一直在选型 发现很多选出来的电子市场都没得卖

那就到电子市场上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比较好买的有哪些呢?这几天一直在选型 发现很多选出来的电子市场都没得卖

电子市场型号一般都不会很全,建议某宝或者度娘找找联系一家靠谱的代理商,小批量采购的话就是贵一些,但是型号一般都比较齐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子市场型号一般都不会很全,建议某宝或者度娘找找联系一家靠谱的代理商,小批量采购的话就是贵一些,但 ...

现在就是因为马上要用 今天就得去买 能推荐选型的话最好不过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50欧负载,要求12Vpp输出,对TDA2030是小意思。正弦功率连半瓦都不到,TDA2030最大可以输出十多瓦。
不 ...

那为什么我TDA2030 在10KHZ的10时候方波顶峰会变得有点 就是不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我TDA2030 在10KHZ的10时候方波顶峰会变得有点 就是不平了

频率响应是以正弦波来测量,不能以方波测量。10kHz方波,其谐波频率可以很高,达到MHz以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频率响应是以正弦波来测量,不能以方波测量。10kHz方波,其谐波频率可以很高,达到MHz以上。

但是我需要的的方波在10KHZ附近通过功放仍不失真怎么办。

网友:
有个稍复杂的,但是还挺好用,MAX1846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为什么我TDA2030 在10KHZ的10时候方波顶峰会变得有点 就是不平了

10kHz的方波实际上是由10kHz的正弦波和许多高次谐波构成的,高次谐波成分越完整,方波的前后沿越陡峭,也就是看起来越“方”。所以方波顶峰的失真实际是由于丢失了高次谐波成分。器件的带宽越大,高频成分保留的越完整,失真就越小。

网友:
7660的输出有个弊病就是输出的负电源文波很大,对信号敏感的电路,并不适合,一直在寻求输出稳定的正转负电源芯片

网友:
有合适的片子但是你买不到哈哈哈,,。因为不散卖,。。一般来说的话要求不高的可以使用DCDC强行锁在负电源轨。。。更便宜的MC34063就能干这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