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做信号源的问题

楼主(2015-07-30):
MSP430F149做信号源的问题
用430接DAC0832做信号源 f149可用的最大晶振为8M 理论256点DA的话应该能输出8M/256 HZ=31.25khz的频率 考虑到0832转换时间1us的话 也应该是1M/256=3900HZ 但是我出来256个点 出来的正弦波波形只有400HZ这是怎么回事。。差别感觉不应该这么大啊
信号源

网友:
你先试试定时器能够达到多快,让输出一个方波测一下频率,然后在定时器里吧数据给0832,看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