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口的序号过大怎么调整?

楼主:
我用的是BSL下载器连接到电脑显示为 COM12,但在BSL下载软件中有一个串口选择中最高为COM8,该怎么办?求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
从左到右一步步执行

至于那些使用中字样,你就当没看到,直接选你想要的,确定即可。

WIN7亲测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找到设备端口 双击  端口设置 高级  就可以更改了! 我用的是xp

网友B:
COM12其实是计算机给你的BSL的下载器分配的“虚拟”串口号,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保证你的下载器对应的串口号和电脑显示的串口号一致即可。应该 不会出错的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OM12其实是计算机给你的BSL的下载器分配的“虚拟”串口号,这个你不用担心。你只要保证你的下载器对应的串 ...

你这说法倒是头一次听说,有点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备管理器  找到设备端口 双击  端口设置 高级  就可以更改了! 我用的是xp

按照您的说法,我已经改了,,(我电脑只有COM1能用了,)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这说法倒是头一次听说,有点怪异。

你没有碰到过?你用usb转串口的线去下载,你的电脑上哪有那么多的串口,你的笔记本上有见过你确定有com12的吗。没有吧。
所以这个com12是相当于“虚拟”串口。下载的时候只要安装驱动等,连接好电路。那么,就可以啊。我这样并不是胡说,我碰

到过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碰到过?你用usb转串口的线去下载,你的电脑上哪有那么多的串口,你的笔记本上有见过你确定有com12 ...

我笔记本以前经常用COM13,COM14的,只有打开对应串口才能使用,不会那么随便的。如果软件不支持这么大的串口号,只能把串口号改小。

网友:
这方法我也经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笔记本以前经常用COM13,COM14的,只有打开对应串口才能使用,不会那么随便的。如果软件不支持这么大的 ...

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管过。就是笔记本穿口号和软件的串口的串口号的选择一致就欧了。这个真没留意过。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