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荷泵正转负电路的

楼主:
我用MAX889做了一个正转双的电路,输入正5V电压,输出为-4.8V,但是给一个运放供电后,输出电压下降到-4.3V。这个运放功耗是很小的,并且手册上说MAX889可以输出200mA电流的,芯片可以设置两种状态,一种是输出稳定状态,输出只和两个电阻有关系。一种是不稳定状态。我做的是稳定状态电路。为什么出现这种情况呢,应该怎么解决?请高手指教

网友:
这种电荷泵的输出本来就不够稳定,空载和有载时肯定输出电压有些差异。
运放对正负电源对称性并没有很高要求,允许正负电源不等。负电源电压(绝对值)稍低,对运放工作除了输出幅度受影响外,其它指标几乎没有影响。

网友:
楼主应仔细看看器件手册,注意看输出电流和输出电压的关系曲线。该芯片不是真正的稳压芯片,电荷泵的带载能力先天不足,只是一种低成本的替代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