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分享】迅为 iTOP-4412开发板平台详解

楼主:
开发板是一个相对复杂的电子系统,请耐心按照本章说明组装,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用户最好使用迅为提供的连接线,因为有些部件是专门定制的,可能和市场上购买的其它
连接线和部件不匹配,擅自使用市场上购买的接线或者部件可能损伤开发板。
在完全弄清楚开发板接口信号定义之前,如果本文档中没有提到该部件和您在市场上所购
买的部件兼容,不要擅自使用自己购买的接线和其它部件,如有疑问请咨询我司技术人员。
开发板的组装
控制台(Console)串口
使用串口线连接开发板的 COM3 PC 机的串口,如果 PC或笔记本没有串口,就需要准
备一条 USB转串口的设备。
注意:插拔串口,要在断电的情况下进行,以免带电插拔出现器件损坏。
PC 上对串口的操作软件请参考“3.1 超级终端的安装和使用”。
Exynos 4412 共有四个串口,其中 CON3 是作为系统的调试串口,如下图所示:
屏幕的连接
从外观上来看,开发板有 2 HDMI 接口,其实只有一个可以接到 HDMI 显示器上。如
下图所示:
外形较大的 HDMI-A 接口(上图中红色方框内的接口),只能连接迅为提供的 7 寸屏幕
或者 9.7 寸屏幕,里面有 5V(或者 3.3V)电源,绝对不能接到 HDMI 显示器上。使用迅为提
供的 HDMI 线是可以防呆的,不会接错,在用户弄清楚信号之前,不要擅自使用自己购买的
HDMI 线!
外形较小的 HDMI(上图褐色方框内的接口)是标准的 HDMI-C 接口(不属于国际标
准,但是在很多电器设备中都有使用,属于日本 SONY 公司定义的一种 HDMI 接口,具体可
以百度),建议使用我司的 C 口转 A 口的 HDMI 线连接。
iTOP-4412 精英版除了使用 HDMI 线连接屏幕外,也可以通过用户平常使用的软排线的
方式来连接,如下图所示:
上图中两个红色方框内的 LCD 接口信号是自定义的接口,只能连接迅为提供的屏幕,和
其它公司的屏幕并不保证完全兼容,这点大家一定要注意!
电阻屏的连接(4.3 寸屏幕)
iTOP-4412 精英版可支持 4.3 寸电阻屏幕,连接方式如下图所示:
4.3 寸屏幕的接口是翻盖式的,软排线带有金属触点的一面朝下连接。
电容屏的连接(7 寸屏幕和 9.7 寸屏幕)
iTOP-4412 精英版可支持 7 寸或者 9.7 寸电容屏,如下图所示:
7 寸和 9.7 寸屏幕也可以通过软排线来连接,连接口如下图所示:
显示器(HDMI)的连接
HDMI 的接口如下图所示:
使用我司提供的 HDMI 线,将底板 HDMI-C 接口和显示器上的 HDMI-A 相连,再次提醒
一定要使用我司提供的 HDMI 线!
如果使用带有 HDMI 接口的电脑显示器就没有了触摸功能,这样就需要连接 USB鼠标和
键盘。底板上的 USB接口和电脑上一样的,内核里面自带驱动。同时,如果购买了我司的
LCD 屏幕,您也可以连接 USB鼠标和键盘,触摸和鼠标键盘将同时有效。
电源的连接
请使用开发板自带的 5V 电源连接开发板的 POWER 插座。如下图所示:
启动方式设置(拨码开关)
用户可以通过拨码开关来选择启动方式,注意,初次使用不要随意改变拨码开关设置,拨
动后一定要注意恢复,如果设置不当将导致系统无法启动,拨码开关如下图所示:
精英版是 4 键的拨码开关,按照上图的放置位置,从上到下编号依次分别是 4,3,2,1。其
3 4 是用来选择使用屏幕的,1 2 是用来选择启动方式的。按照上图的放置位置,拨码
开关拨到左侧是 1,拨到右侧是 0
选择启动方式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选择支持屏幕的设置如下图所示:
uboot模式和文件系统模式
uboot模式
在确认电源、串口等连接好以后,按下开发板上的 SWITCH 按键,启动开发板,这时开
发板上 POWER 旁边的 LED 灯会点亮,在 PC 的串口上可以看到类似图 2-3.2 所示的系统启
动的信息。图 2-3.1,是 u-boot 启动信息,读秒的过程中如果输入任何值,将进入 uboot
式,在第四章讲解系统烧写方法时会用到该模式。
为了和 UbuntuWin7XP 的命令行区分,在文档的后面,我们统一将 “在超级终端
的命令行里面输入命令”的过程叫做“进入超级终端的 uboot 模式,输入命令”。
内核启动过程,如下图 2-3.2 所示:
文件系统模式
启动开发板,在 PC 机的超级终端上可以看到类似图 2-5.1 所示的系统启动的信息。
在开发板启动过程中,如果用户不做任何操作和控制,最后超级终端会出现如下图 2-3.3
的界面。如果看到下图红色方框中的内容,就表明超级终端进入了 Android的文件系统模
式。
当超级终端进入了文件系统模式,向串口中输入回车键,就会出现下图 2-3.4 中红色方框
中的命令行终端。
为了和 UbuntuWin7XP 以及 2.3.1 小节的 uboot 模式的命令行区分,在文档的后
面,我们统一将“在超级终端的命令行里面输入命令”的过程叫做“进入超级终端的文件系统
模式,输入命令”。在文件系统模式中,可以支持一部分常见的的 Linux 命令。
另外,在“Linux-QT系统”、“Ubuntu 系统”以及“最小 Linux 文件系统”中,都可
以进入文件系统模式,输入命令,对开发板进行操作。

网友:
这个是做广告么?

网友:
请问楼主,超级终端启动不了是怎么回事?

网友:
电子行业厂商值得推广的真正意义上的电子行业集散地。行业人士的最佳采购平台,中国百州电子网。
为电子行业厂商提供免费使用三个月VIP会员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