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1IN为什么收不到低电平

楼主:
当设为P1DIR&=~BIT0;P1SEL|=BIT0L;把一个模块的输出端接在P1.0,为什么收不到低电平?检测该模块是能正常工作的。谢谢指导

网友:
是不是没设置上拉电阻或者下拉电阻

网友:
我用的是149的,这里面IO口没有上下拉电阻

网友:
把P1SEL那行代码去掉试试,我怀疑可能你是设置成了它的复用功能

网友:
先要确定,你的配置是正确的,设置成了输入,再看读取脚位的电平是否为低,脚位是否对应整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