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f5529launchpad插上电脑不识别!

楼主:
今天msp430f5529launchpad到了,结果。。。
1:首先我用的IAR5.5,结果出现《未能成功安装驱动设备程序》,也没有弹出来TI手册上写的可移动磁盘!!!
2:我联系卖家,卖家说升级IAR到6.于是我升级到了6.3,但是并没有什么卵用!!!
3:在朋友的电脑上能找到60K的优盘,但还是不能FET调试,下载,求大家帮忙!!

下面两个图是我自己电脑的效果

4:
我下载了各种usb的东西,并没有什么卵用。
5:再不行,我就只有把系统换成原版win10了,但是代价太大了,而且不知道是不是系统的问题,求大家帮忙,重装个系统几天软件都搞不定,!!!!!!!!!!!!!!!!!!!!!!!!!!!!!!!!!!

网友A:
兼容性问题,操作系统应该使用win7且正确的安装驱动。建议去TI的官网看相关资料。

网友:
我用的XP,4133的板,仿真器驱动也没搞定,两串口都正常识别出来了,不能仿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兼容性问题,操作系统应该使用win7且正确的安装驱动。建议去TI的官网看相关资料。

谢谢你,最近比赛忙没有回复

网友:
最怕驱动装不上,你指定驱动安装的目录时是不是显示“已找到设备文件,但安装出现问题”这种情况。还有不建议升级win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