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AD10 画原理图,好多器件的原理图不知道在哪儿

楼主:
如题,百度了半天有的能找到,有的找不到,也不知道在哪儿找,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指导一下可以快速的找到原理图啊,

网友A:
去官网下载data sheet,然后自己画封装

网友B:
自己建个元件库,自己下元件的datasheet自己画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官网下载data sheet,然后自己画封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建个元件库,自己下元件的datasheet自己画一个。

网友C:
您说的是原理图库吧。这个其实很简单,比画封装简单多了。其实原理图库的元件只是一个标识而已。我这么说,不知道您理解不理解?

网友D:
去AD官网下载一份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您说的是原理图库吧。这个其实很简单,比画封装简单多了。其实原理图库的元件只是一个标识而已。我这么说, ...

但是我如果想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运行不是要仿真么?所以不是原理图的话怎么验证我画的板子是可行的呢?我实在是小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去AD官网下载一份

下了,就是不知道,哪家公司产什么,要用的是哪家公司的,所以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下了,就是不知道,哪家公司产什么,要用的是哪家公司的,所以找不到

很多还是自己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如果想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运行不是要仿真么?所以不是原理图的话怎么验证我画的板子是可行的呢?我 ...

仿真和原理图没关系吧,,AD只是制图工具,这里面没仿真的功能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我如果想知道这个电路能不能运行不是要仿真么?所以不是原理图的话怎么验证我画的板子是可行的呢?我 ...

这个仿真会有别的软件,至于什么软件。这个你可以百度下。但是AD 中是不能仿真的。你先了解AD这个软件到底是干嘛的。然后再去画板子好吗?欲速则不达,我想您懂得。

网友:
好多器件的原理图
理解应该是器件的PDF资料,这些一般百度会有的,官网上找,实在没有发帖上来,大家帮找

网友:
建议器件的原理图及封装还是自建元件库,参考元件datasheet。

网友:
参考datasheet绘制

网友:
根据手册自己练着画吧,一般元件还是比较容易画的,也不需要精准的尺寸。

网友:
如果真的懒得画,可以 去元件封装网下载。

那里的库都是参照 datasheet 的详细参数纯手工绘制出来了,100%的正确。本人已测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