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串口通信速率

楼主:
RS485串口在实际通讯中最大的传输速率是多少?

网友:
该参数无意义,跟接口芯片的型号、总线质量、距离、电磁环境等都有关。不考虑这些的话,极限情况是串口能多快,485就能有多快。但是,要再次强调,该结论正确却毫无意义。

网友A:
RS485串口实际应用中的传输速率一般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RS485串口实际应用中的传输速率一般是多少?

主要视距离而定,一般不会高,可靠性才最重要。

网友:
有规格参考,但会受制于很多实际要素。

网友:
楼上给出的是比较理想的情况,实际应用要考虑的问题很多,而且要留有余量,所以依然只是正确却无多少实际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