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F149控制12864的亮度问题,非电位器问题!!!求解答

楼主:
用430F149控制12864能正常显示字符汉字等,显示的字符可以通过电位器调节“亮度”(顺时针旋转字符会渐渐地消失,逆时针字符会渐渐地出现)但将电位器旋到最底端,显示依然不是很清晰。正常的显示是在显示屏中字符很黑很亮,但是我的12864显示挺暗,求解答?是电位器的问题吗?我用的电位器是3296

网友:
电位器的阻值要在合适区间,去看LCD模块的手册。

网友A:
电位器型号3296W10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型号3296W103

跟型号无关,只考虑阻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跟型号无关,只考虑阻值。

可是我用1K欧,5K欧,10K欧,100k欧,1兆欧测试,依然变化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是我用1K欧,5K欧,10K欧,100k欧,1兆欧测试,依然变化不大

一般用10K的即可,注意检查电路连接和电源电压,仔细看模块手册。

网友:
检查一下工作电压,是否需要提供负压等,电位器只是其中一个方面,要查找原因还是需要去查阅Datasheet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