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能不能用stm32的FSMC往FPGA的双口RAM(IP核)中写数据

楼主:
直接尝试将例化的simple dual port ram的输入信号(clka,ena,wea,adata,addra)连接到引脚,结果在map的时候出一大堆问题

百度,必应都没找到答案

是不是这种方式就是不可行的,ise提示错误如下:

ERROR:PhysDesignRules:1146 - Issue with pin connections and/or configuration on

   block:
   tr/ramloop[2].ram.r/s3a_init.ram/dpram.ram>:.  The

   control pins for the RAMB16BWE must be used.

ERROR:PhysDesignRules:1146 - Issue with pin connections and/or configuration on

   block:
   tr/ramloop[12].ram.r/s3a_init.ram/dpram.ram>:.  The

   control pins for the RAMB16BWE must be used.

ERROR:Pack:1642 - Errors in physical DRC.

先谢过各位~

网友:
跪求跪求orz
看了FMC里面好像有个同步模式的选项

但是上网找了一下都没人用过。。。。

网友A:
这个直接写应该是不行,FPGA侧需要实现一个FSMC支持的接口协议吧,由FPGA对双口ram进行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接写应该是不行,FPGA侧需要实现一个FSMC支持的接口协议吧,由FPGA对双口ram进行操作

好像确实是这样的…
原本以为FPGA端的双端口RAM可以直接挂载到FSMC总线上
才发现FSMC写SRAM是异步(?)总线(就是没有时钟的一个东西)
是自己写一个适配模块就可以了吗

网友:
好像有点思路了多谢~

网友:
请问你搞出来了吗,我现在也在搞这个,FSMC单个可以通讯了,但是加上RAM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