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24l01数据收一块单片机是否能完成?求代码啊

楼主:
请问nrf24l01的发送和接受要两块单片机来完成吗?可不可以只用一块单片机啊,能不能给我分享一下一块单片机的收发程序呢?

网友A:
完全可以,最低端的单片机就可以完成的,不要奢望现成的代码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最低端的单片机就可以完成的,不要奢望现成的代码哦

不知道该怎么来实现啊,我只有一个发送,一个接受,不知道怎么弄两个在一个板子上,能否指教一下

网友:
24L01本身是收发一体的,一片24L01用一片MCU控制即可,两片24L01则需要用两片MCU各自独立控制,这应该是基本常识啊。

网友:
可以多发一收,收和发是可以切换的,但一个时刻只能做一个就是说只能单工.

网友:
晕菜啊,饿补相关知识和datasheet吧

网友:
再去仔细看看无线模块的资料吧

网友:
有朋友早在14年就做成功了,你可以看看他的啊!https://bbs.eeworld.com.cn/forum. ... 323&highlight=24L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