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方案

楼主:
求解决频繁开启关闭(1次/秒)开关电源(防冲击部分)的方案,220V市电输入负载时LED灯珠串(功率12W),不胜感激

网友A:
12W功率,这个冲击防不防关系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W功率,这个冲击防不防关系不大。

问题是总是这种状态,常年户外不间断的工作,还没问题吗?  事实上已经有了问题,经常烧坏。开关电源本身功率24W,输出12W时长时间连续工作没有问题。很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总是这种状态,常年户外不间断的工作,还没问题吗?  事实上已经有了问题,经常烧坏。开关电源本身 ...

在220V侧开关同时限制电流,正规的方法对元件要求较高,简单的方法(用一支NTC电阻)恐怕不能达到每秒一次的频率。而且,你的开关电源内很可能已经用了NTC,烧毁的也很可能就是这支NTC。
最终目的是让LED闪烁,可以考虑在输出端开关来让LED闪烁。

网友C:
频繁开启关闭电源还频繁开启LED灯珠,让灯珠1次/秒确实与冲击防不防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频繁开启关闭电源还频繁开启LED灯珠,让灯珠1次/秒确实与冲击防不防关系不大。

频繁关闭电源(22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220V侧开关同时限制电流,正规的方法对元件要求较高,简单的方法(用一支NTC电阻)恐怕不能达到每秒一次 ...

谢谢,NTC电阻10分钟/次还可以,所以没用NTC电阻,远程控制,只能控制220输入端

网友:
各位大侠,帮帮忙

网友D:
好几天的帖子,也看过好几次了,就是没闹明白易烧坏的是什么,灯珠?还是电源?
俺的理解力太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好几天的帖子,也看过好几次了,就是没闹明白易烧坏的是什么,灯珠?还是电源?
俺的理解力太差……

当然是烧坏开关电源了,烧坏LED灯珠的事你听说过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当然是烧坏开关电源了,烧坏LED灯珠的事你听说过吗?

哦,扫瑞,俺都已经在反省自己的能力了。
迄今为止俺还真不知道,原来LED是不会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扫瑞,俺都已经在反省自己的能力了。
迄今为止俺还真不知道,原来LED是不会坏的。

我求的开关电源(防冲击部分)的方案,跟烧LED灯珠没有关系。没有求烧LED灯珠的方案,烧坏开关电源时,开关电源输出电压增大可能性大吗?LED灯珠在额定电压下,频繁开启会烧吗?帮忙解决市电频繁冲击问题,才是我急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