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写了半天程序都写不对,哪路大神可以给

楼主:
用的是MSP430F5529的单片机

信号采集器
  通过ADC12(mspf5529)制作一个信号采集器,给定100Hz、峰峰值2V、偏移1.2V,
要求采集的信号的电压最大值,最小值,以及信号频率。
(1)      采集电压最小值,显示在lcd_1602上(电压形式);
(2)      采集电压最大值,显示在lcd_1602上(电压形式);
  ( 3 )               计算信号的频率,显示在lcd_1602上

网友:
这样倒不如你把程序贴出来,大家帮你看看,直接要程序的估计没什么人会给的,,

网友:
伸手党,不可取哟

网友:
象这样的问题,是使用单片机的基础问题,没什么难的。

只要楼主有单片机编程基础,看看手册即可掌握。

网友:
初始化adc,主循环中,采集数据,根据得到的数据,分析需要的参数。数据处理完毕。1602调一下显示。

网友:
- -我想说 这个我这个看了一周单片机的人都会。。实在没思路就去看看别人的模块例程 在这里要成型的代码实在不可取

网友:
才半天,我跳了两天的程序,快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