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有什么电源通断芯片

楼主:
我想用单片机控制5V DC通断,想用一种芯片来检测单片机高低电平来控制电源通断。有没现成可用的集成芯片,而不是搭三极管开关电路那种,最好低功耗一些。有没有推荐的大家?

网友:
FDG6342L
其实也就是2个内置的MOS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DG6342L
其实也就是2个内置的MOS管。

我的输出电流也就是20多mA,我看这样输入2.5到8V,输出电流1.5A ???我这种情况能用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FDG6342L
其实也就是2个内置的MOS管。

总的电源输出能力是1A

网友:
不如用MOS管自己搭,PMOS管,低电平选通,一个管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输出电流也就是20多mA,我看这样输入2.5到8V,输出电流1.5A ???我这种情况能用嘛?

一条路可以并排走10个人,你自己想想一个人能走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输出电流也就是20多mA,我看这样输入2.5到8V,输出电流1.5A ???我这种情况能用嘛?

可容电流大没问题,FET的导通电阻小,自然能承受较大电流。

AAT4610B
电流小、便宜的当然也有,还附带上限流功能的。

只是区区20mA用1~2个普通三极管就够了,用专业IC实在是可惜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