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用P2.6的TA0.1的捕获功能,不知道怎么设置,求指教,很急,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自己去看官方的历程吧,还有你都不说你用那个型号的,有些型号设置有差别的

网友:
谢谢啦,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去看官方的历程吧,还有你都不说你用那个型号的,有些型号设置有差别的

谢谢啦,我已经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啦,我已经解决了

静下心来,耐心点肯定可以搞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