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51单片机无字库的12864显示汉字怎么办??

楼主:
想用无字库的12864显示汉字,应该怎么办??好像要用到取字模软件,哪位可以分享一下,谢谢啦

网友:
无字库可以自己建库,显示数量不多的汉字用取模软件即可,显示数量很多则用GB字库。
取模软件很多,在网上搜吧。

网友:
有专门的字库IC,淘宝上的价格一块多。也可以自己做个字库。

考虑到51机的存储空间问题,用串行接口的字库是首选

网友:
点阵液晶取模.exe   这个觉得还是蛮好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