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era VGA 输出不完整

楼主:
附件里的 VERILOG 文件无法输出完整的 VGA 画面,左边青色的被截了一半。
这不是电视机屏幕大小的问题,我怀疑是 vga.v 的问题。

我已经改了里头的一些数据,但还是不行。

比较小的txt附件是从较大的附件提取出来,只是从vga.v 命名为 vga.txt 。

网友:
估计是水平同步的位置不太合适吧。
把这两个参数的位置往前挪一点试试:
●H_SYNCSTART,
●H_SYNCEND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主说的那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