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通关过做DFT测量相位

楼主:
MSP430F5529 通关过做DFT测量相位可以吗?是不是会因为MSP430的处理速度太慢不行啊?

网友A:
的确速度非常慢,但是是可以的。你可以实测一下不同点数需要的时间,再看能否满足要求。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的确速度非常慢,但是是可以的。你可以实测一下不同点数需要的时间,再看能否满足要求。

版主做过测相位这个吗?频率是多高的呢?最近在做这个,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的确速度非常慢,但是是可以的。你可以实测一下不同点数需要的时间,再看能否满足要求。

请问最高能测多高频率的啊?要求的采样频率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做过测相位这个吗?频率是多高的呢?最近在做这个,求指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版主做过测相位这个吗?频率是多高的呢?最近在做这个,求指教~

关于速度看你要做的DFT的点数,如果超过128点,做单一频率的DFT求相位时间用C8051做过大约几十mS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于速度看你要做的DFT的点数,如果超过128点,做单一频率的DFT求相位时间用C8051做过大约几十mS样子,

嗯嗯,我本来打算用计数法来测相位的。那个DEF的好像用的也比较广,你用来测试的DEF的原理图还在吗,可否供参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