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hx711

楼主(2015-08-02):
hx711
u32 hx711()
{
u32 count;
u8 z;
sck=0;
count = 0;
while(dt);
p20=0; //标志位,不亮
for(z=0;z<24;z++)
{
sck=1;
count<<=1;
sck=0;
if(dt)
count++;
}
sck=1;
count^=0x800000;
sck=0;
return(count);
}
问:while(dt); 写着AD未转换结束则等待。程序一直停在这怎么办

楼主:
三线压力传感器怎么连接

网友A:
dt是输入,会自动拉低的。

楼主:
解决了,芯片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