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压力传感器怎么连接

楼主:
三线压力传感器怎么连接   红黑白

网友A:
太笼统,说道传感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作为元器件的传感器,一个是带变送器的传感器,指的哪种?有型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笼统,说道传感器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作为元器件的传感器,一个是带变送器的传感器,指的哪种?有型号吗?

称重的,和hx711一起用的

网友:
看说明书,别无他法。

网友:
至少要先弄清楚结构,看手册为佳。

网友:
没有特殊说明应该是一个是电源,一个是信号输出,一个是电源与信号的公地

网友:
看数据手册啊,一般是iic接口

网友B: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

网友:
一般不都是红蓝黑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大家,已经好了

大佬,怎么接线阿,可以加我QQ说一下么,29452916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