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入程序说编译器不支持 请问怎么安装新的编译器 ?

楼主:
请问高版本的编译器怎么加入?  下载下来是一个exe文件  直接安装没反应  还是不行

网友A:
Ccs自代编译器,不需要独立安装编译器啊。

网友:
下的exe文件不能打开是你系统有问题。杀毒、系统修复或重装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自代编译器,不需要独立安装编译器啊。

我打开的工程是在一个高版本的ccs中创建的  所以低版本的需要配套编译器     exe文件不是打不开而是我直接安装不对    是我的安装方法不对或者安装目录不对

网友:
是不是工程导入时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