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SP430中的149程序怎么改成5529的

楼主:
大神,MSP430中的149程序怎么改成5529的,或者说二者差别在哪,程序不同的地方在哪,求教

网友:
寄存器匹配

网友:
你可以先看懂149程序实现的功能,然后你可以用5529提供的函数库调用实现你的功能,你去找找白板的5529的资料,有个工程里面就是不少的可以调用的函数

网友:
先编译一下看看哪里报错,在把报错的寄存器通过查找数据手册改过来,这个方法相对比较快点而且还有目的性

网友:
既然你之前用过149,那么例程对你来说就没什么难度,然后你要编什么程序,看看5529的例程,在稍微思考一下应该无大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