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G2553AD转换12864显示

楼主:
void lcdxianshi();
void AD();
void clock_init()
{

  P1DIR |= BIT7;  // MCLK set out to pins
  P1SEL |= BIT7;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void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AD();
   //unsigned char i;
   clock_init(); //时钟初始化
   int_port();   //lcd端口初始化
   lcdinit();    //LCD初始化
   _EINT();
   lcdxianshi();
}
void  lcdxianshi()
{
   diplay_1();
   diplay_2();
   diplay_3();
   diplay_4();
   while(1)
   {
       for(int i=0;i<20;i++)
   {
       ADC10CTL0 |=ENC+ADC10SC; //开始转换
       while((ADC10CTL0 &ADC10IFG)==0); //等待 ADC10IFG 标志变高(转换完成)
       ADC10_Result=ADC10_Result+ADC10MEM; //读取采样结
    }
    ADC10_Result= ADC10_Result/20;

   xianshi =(24*ADC10_Result);
  a[0]=(unsigned char)(xianshi/10000);
  a[0]=a[0]+0x30;
  a[1]='.';
  a[2]=(unsigned char)((xianshi%10000)/1000);
  a[2]=a[2]+0x30;
  a[3]=(unsigned char)((xianshi%1000)/100);
  a[3]=a[3]+0x30;
  a[4]=(unsigned char)((xianshi%100)/10);
  a[4]=a[4]+0x30;
  diplay_5();
  delay(5000);
   }
}
void AD()
{
   ADC10CTL1 |= CONSEQ_2; //单通道重复采样模式
   ADC10CTL0 |= SREF_1+REFON+REF2_5V;//选择内部参考源 2.5V,打开基准源
   ADC10CTL0 |= ADC10SHT_3+MSC; //ADC10SHT_x为采样保持时间设置位(64个ADC10CLK周期)多重采样和//转换。这一位只用于序列或重复采样模式。0 SHI 信号的上升沿触发每个采样和转换。
   ADC10CTL1|= ADC10SSEL_1+ADC10DIV_1+SHS_0; //ACLK2 分 频 为 采 样 时 钟 ,用ADC10SC 触发采集
   ADC10CTL1 |=INCH_4; //选择通道 A1
   ADC10CTL0 |= ADC10ON; //开启 ADC10
   ADC10AE0 |= BIT4; //开启外部通道 A1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为16MHz
   DCOCTL = CALDCO_1MHZ;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