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D8367自激

楼主:
3芯积分
最近想用AD8367进行信号的放大,但是貌似自激了,在无输入情况下测得有100Mhz的输出。用的是datasheet里面的图。嗯对就是这个

测的时候标签那里的接线已经用跳帽断开了,真正供电工作的只有AD8367。

关于布线。。这是实际的板

想问下大家这自激可能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谢谢大家

如果可以的话还想问下大家放大器(大概的100Mhz的情况下)布线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
图上1,14,7,8接地。你电路板上怎么看不到?相差太多了。

网友:
另外如果是地线,大面积接地,少跳线。

网友A:
人们在谈论画板子时,夸耀自己能画N层板,实际上,真正有水平的是画单面板
单面板的地线一定要完整,跳线不能是地线(需要分离地线除外),信号线可以使用跳线。

楼主的电路,如果没有连接错误的话,重点检查接地问题,必要时将输入地和输出地分开布置。再检查去耦问题,去耦引脚尽可能近地与地接上去耦元件。

网友:
vout是经过电阻电容在一个电阻对地的,原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人们在谈论画板子时,夸耀自己能画N层板,实际上,真正有水平的是画单面板
单面板的地线一定要完整,跳线 ...

假如我们搭模块,,那信号是不是也可以用跳线呢。地线呢??如果用双面板,背面都作为地,会不会好点??

网友:
首先谢谢大家的回答
接地是没有连接错的,可能只是线太细看不出来而已。
昨天检查了一下电源输入端,发现电源噪声很大,于是重新做了一块板
这次有刻意把电容靠近芯片,而且用的都是陶瓷电容而没有用电解电容
另外在OUT口用的是datasheet里面的电容加电阻的组合
这次电源端噪声已经明显好很多
但是还是会振荡
心有点累。。。现在队友正在做第三块板。
想问现在要检查的话重点要放在哪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如我们搭模块,,那信号是不是也可以用跳线呢。地线呢??如果用双面板,背面都作为地,会不会好点??

接地线,需要大面积。输入地和输出地最好分开,

信号可以用跳线,如果有干扰的话,在布PCB板时的方法是用地线保护着走线,对于跳线,可以用屏BI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需要大面积。输入地和输出地最好分开,

信号可以用跳线,如果有干扰的话,在布PCB板时的方法 ...

谢谢~~受教了

网友C:
芯片6脚   的跟5脚接一起  或者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6脚   的跟5脚接一起  或者接地

已经接地了。但是还是不行。现在问题是供电的那两个脚用示波器测得好不稳。频率有60MHz左右。
现在自激还存在,大概是150MHz。怀疑是供电那两个脚造成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改进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人们在谈论画板子时,夸耀自己能画N层板,实际上,真正有水平的是画单面板
单面板的地线一定要完整,跳线 ...

你好,现在测了一下供电端的两个引脚的波形。结果发现非常的不稳。极度怀疑是去耦的问题。但是已经重新画板,特地加多了电容而且电容都已经尽量靠近了芯片。但是还是自己了。想问下对于AD8367的去耦有什么建议的接法或者需要特别注意的点吗??已经画了四次板还是不行有点心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线,需要大面积。输入地和输出地最好分开,

信号可以用跳线,如果有干扰的话,在布PCB板时的方法 ...

对了,,还有怎么去除噪声呢,高频电路。。谢谢啦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好,现在测了一下供电端的两个引脚的波形。结果发现非常的不稳。极度怀疑是去耦的问题。但是已经重新画 ...

不知道你说的“非常的不稳”是什么意思。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的不稳还是用示波器看的?“不稳”现象夹杂的交流信号频率有多高?幅度有多大?
是不是电源的质量太差?

去耦问题,一般地加入一只或数只电容即可,有低频时,需要加入一只电解电容及一只瓷片电容。更好效果时串入一只电感。这样做已经足够了。

四次就心寒了?真正搞好模拟(硬件)的,没有数年磨练怎么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怎么去除噪声呢,高频电路。。谢谢啦

去除噪声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能说清楚的。

干扰中,自激不属于噪声分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非常的不稳”是什么意思。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的不稳还是用示波器看的?“不稳”现象夹杂的 ...

用示波器看。嗯对参杂交流成分。大概150MHz。
电源质量是没问题的。电容已经加了3个还是4个了,而且在上一次实验中已经更换过不同的电容的值。还是会抖
现在尝试第五次了,还自激。又开始怀疑是因为芯片自激而导致的电源端不稳。但是还是回到了不知道为什么芯片会自己的问题上。
心累纯粹是因为一直找不到原因眼睁睁的看着本来就不多的材料一点点损耗了而已。去买材料挺麻烦的- -有冒犯抱歉

网友A:
你说的自激的频率大概100MHz。 “ 对参杂交流成分。大概150MHz。” 这应该指的是电源混入的吧?
100MHz、150MHz,用示波器应该能分辨出来的,它们应该是一个频率才对。或者是楼主的观察方法不一致造成的。

观察自激,要分别将示波器打到MS档、uS档、nS档看看看。

检查你的电路发现,VOUT端接了个电阻到地,而手册中并不是这样接的。会不会与这个电阻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自激的频率大概100MHz。 “ 对参杂交流成分。大概150MHz。” 这应该指的是电源混入的吧?
100MHz、1 ...

嗯是150MHz。对是电源混入的。关于out接电阻接地,手册上是有这个接法的,那个图是在你看到那个图的后面。这个电阻我算了下,是为了阻抗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