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输出独立双路PWM程序及注释

楼主:
1芯积分

网友:
用grace生成,分分钟钟,非常方便,

网友A:
//由P2.1和P2.4分别输出: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ut rese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时钟设置为1MHz mclk=smclk=dco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3 |= LFXT1S_2;
BCSCTL2 |=SELM_1 + DIVM_0;

  //初始化TA0为两通道pwm,smclk,由P2.1和P2.4输出
  P2DIR |= (BIT1+BIT4);
  P2SEL |= (BIT1+BIT4);
  TA1CCR0 = 2000;  //周期为2000个时钟周期
  TA1CCTL1 = OUTMOD_7;
  TA1CCTL2 = OUTMOD_7;
  TA1CCR1 = 500;   //占空比500/2000=0.25
  TA1CCR2 = 1000; //占空比1000/2000=0.5
  TA1CTL = TASSEL_2 + MC_1;
  _BIS_SR(LPM0_bits);    //进入LPM3低功耗模式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由P2.1和P2.4分别输出:
#include
void main( void )
{
  // Stop watchdog timer to prevent time o ...

这个算只用了一个定时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算只用了一个定时器么?

我是这样写的
void PWM (void)
{
//关狗和频率设置全部在主函数进行
  //定时器A0的
  TACTL = TASSEL_2 +MC_1; //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
  CCR0 =10000;   //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初始值为12000,对于12KHz的频率,周期相当于1s
  CCR1=2000;     //占空比50%
  CCTL1=OUTMOD_3;//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CCR2=3000;       //占空比25%
  CCTL2=OUTMOD_7;  //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P1SEL |=BIT2;
  P1DIR |=BIT2;   //输出 TA0.1

      //定时器A1的
  TA1CTL = TASSEL_2 +TACLR+MC_1; // 设置定时器A控制寄存器,
  TA1CCR0 =10000;                //设置捕获/比较寄存器,初始值为32768,对于32768Hz的频率,周期相当于1s
  TA1CCR1=5000;                  //占空比50%
  TA1CCTL1=OUTMOD_3;             //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TA1CCR2=2500;                  //占空比25%
  TA1CCTL2=OUTMOD_7;             //置位复位,TAR等于CCR1时置位1,等于CCR0复位0,
  P2DIR |=(BIT1+BIT4);             //输出 TA2.1和TA2.2
  P2SEL |=(BIT1+BIT4);
}

网友: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 输出好几路的啊 你要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