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平衡车的来看看

楼主:
我想问一下,就是平衡车需要两个电机来控制,那么PID需要几个啊?一个还是两个,是PID反馈的数值给两个电机让他们PWM相同,还是两个PID使他们的PWM不同,分别都是怎么给PWM的,求教

网友A:
不存在什么几个PID的问题,楼主如此描述问题说明对自平衡小车的原理根本是一窍不通,建议好好看看有关原理的文献资料。

网友B:
不转弯的话一路调整就可以,不同电机可能有些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存在什么几个PID的问题,楼主如此描述问题说明对自平衡小车的原理根本是一窍不通,建议好好看看有关原理 ...

是呗,从来没弄过那个,想搞一搞练练PID

网友:
这个得看两个电机的死区电压相同吗,还有就是用编码器测回来的脉冲去是否相同,一般会用一个PID调节,两个的话也是一个道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转弯的话一路调整就可以,不同电机可能有些差异.

那PID反馈的值时需要一些处理么,还是直接就给电机了,如果处理是怎么处理的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那PID反馈的值时需要一些处理么,还是直接就给电机了,如果处理是怎么处理的啊

不太明白你说的处理指什么?数据类型不一样自然是要转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太明白你说的处理指什么?数据类型不一样自然是要转换的.

就是我们给定一个PID需要调节的值,然后经过PID算法不是返回一个值么,那个值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我们给定一个PID需要调节的值,然后经过PID算法不是返回一个值么,那个值是怎么处理的

用这个数去控制pwm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