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拆西数的320G移动硬盘

楼主:
论坛举办#以拆会友#活动,很不错,早就手痒痒,,,,
好像是参加TI活动,论坛奖励的的移动硬盘,WD西数的320G。自己没有用过几次,借给朋友出差用过一次,回来交给时说,不能用了,连不上电脑,,,,

正逢酷暑夏季,三伏天,外边太热,室外太热,周日在家,正好有空,来个拆解,也不管能不能修好,先拆解一下看看西数的做工
先说一下移动硬盘,移动硬盘现在组装生产厂很多,包括打着大牌子的山寨更多,据说东南亚很多,比较著名有四家硬盘制造商,他们分别是西数、日立、东芝、希捷,当然这些原厂组装生产的质量还是很好的,至少心里上这么认为。

1.【讲一下】本帖所有贴图是手机照的,为减轻论坛服务器压力和大家浏览是速度,上传论坛之前有用截图软件截图。本帖先存草稿然后补充历时几个小时,,,,
本帖拆解纯属拆解,探索西数硬盘生产制造方面的点滴,不以修复硬盘为目的(因本人也不会
修复硬盘技术,关键是太费时
拆解之前,来个靓照
正面照

2.拆解工具准备齐全

3.开始拆解
【讲一下】
由于找不到移动硬盘安装螺钉,只有考虑是用塑料壳卡扣封装的。找到一边进行拆解,果然是塑料壳卡扣封装的

4个卡槽分布在硬盘背部,用修小起子撬起卡口(需要时间找对卡口位置),再撬硬盘上部和下部,撬出缝隙后使劲抽,就能抽出来了。。

移动硬盘没有采用任何螺丝,全部用卡扣式固定,所以外壳非常容易拆卸,拆开外壳后里面是一块西数自家的2.5寸320GB硬盘。

还有个办法是弄张没用的卡片(质地硬一些的塑料片也可以,厚度1毫米左右的),把一角用刀弄成斜的尖,沿着两层盖板的中间结合处,划一下就开了。

【讲一下】

西部数据硬盘以颜色区分定位的做法非常明晰:黑盘高性能、绿盘低功耗、蓝盘均衡、红盘NAS。最近据说,西数又增加了第五种颜色:紫色

绿盘,蓝盘、黑盘和红盘是西部数据根据旗下所产硬盘的特点所做的分类,通俗点讲:所谓的黑盘、蓝盘、绿盘、红盘就是指的西部数据硬盘上贴的那张纸,是黑色、蓝色、绿色、或红色。

WD 蓝盘:适合日常操作、储存用途。

WD 绿盘:提供安静、低温但容量大的储存用途。

WD 黑盘:高性能,适合游戏、大量视频和图片编辑。

WD 红盘:适合在NAS环境运作,7天24小时运作的环境。

WD 紫盘:适合用在监控系统,支持高达32高清摄影机。

除了各个硬盘拥有的科技不一样,保修期也不一样。

还要就是:

西部数据的话要是做系统盘就买蓝盘  做从盘用来存储文件的话就买绿盘,高端发烧就买黑盘 或者是企业级的,西部数据的黑盘太贵 要是不求高性能还是别选择黑盘

据查
绿盘最慢 黑盘最快 蓝盘综合性能
绿盘都是5400转 蓝盘和黑盘都是7200转
价钱黑盘最贵,绿盘最便宜,蓝盘买的人最多

【讲一下】

应该是装四个橡胶块,主要起到缓冲作用的,而生存组装的厂家偷工减料只装了2个啊

有了这些橡胶皮套,可以大大缓解由于摔落对硬盘造成的冲击,让内部的硬盘更不易受到震动损伤,移动硬盘的安全系数更高,这对于移动盘来说非常重要。

不会是东南亚(马来亚,新加坡,泰国,越南弟组装的吧)

4.进行拆解电路板
【讲一下】拆解USB插口板
这个西数移动硬盘取消SATA硬盘和电源接口,它的PCB板上增加USB2.0桥接芯片和配套的电路部分。
据说西部数据硬盘的主要特点就是这个micro USB2.0接口板,它将USB接口集成在硬盘的狭小PCB板内。这样不知道是不是不安全隐患,,,,,
这样的USB接口板的好处是,遇到高脉冲电流起到保护硬盘主板的作用,
USB 2.0的速度极限只有60MB/s,刨去传输数据时的信号占用,实际运行时的传输速度只有30MB/s左右,可以说接口速度的瓶颈非常明显。

USB 3.0 理论上应该是110MB/S了,最近新一代硬盘一般都配备3.0了,
但,如果旧的电脑是2.0的话,只有2.0的速度。还有看是否使用了usb3.0的数据线等等,,这个就不说了

我的这块盘已经在多台电脑上试过,无法识别,磁盘管理寻找到硬盘,初步判断这块移动硬盘的盘体内部磁头或者USB接口板PCB板出现故障

下一步就上螺丝刀

5.拆解主板

上放大镜准备看清板子芯片的表示

initio INIC-1618L
【讲一下】硬盘盒内芯片是:initio INIC-1618L

其实移动硬盘使用中的瓶颈实在USB接口上,USB2.0的理论值是480Mbps=60MB/s,就算你盒子的芯片传输速度可以达到200M/S,插到电脑上也不会超过40M/S。所以即使你买IDE的硬盘和最垃圾的芯片,使用时速度在30M/S就可以了。官网(http://www.initio.com)了解到的信息

这个也是醉了,24C04也用上了
这个USB接口板上的大量的贴片电容电阻和这些IC芯片主要作用就是在硬盘工作时候进行电流缓冲保护。

6.继续拆解磁盘主轴部件
硬盘盒的核心部分是PCB板部分

硬盘的主板是比较重要的电路板了,看看人家设计的板子,还是比较精细的,,,

【讲一下】说说电路板复杂的外边设计

顺便说一下,类似这样的比较复杂电路板外边形状,给大家提示的时,绝对不是电路板设计软件类似AD,PAS之类画的,类似这种牵涉到安装螺钉,和外壳配合,和硬盘磁盘主轴配合,和USB借口板连接等等,应该是外壳设计工程师先设计出,给定的电路板外边界,然后电路板PCB工程师,导入到AD,PAS等电路板,按照结构工程师要求画电路板边界和螺钉孔位置,尺寸当然都是结构确定好的,即这种复杂电路板外边不是电路工程师考虑的事情。

不过经过仔细看,还是看出那颗芯片还是TI 的芯片,具体什么功能,希望有行家跟帖说一下

下面图中的芯片是88i9017-tla2 n1r5680

【讲一下】台湾出的芯片
华邦W9412G6IH-5闪存并口芯片ic
存储器类型:DDR SDRAM
存储容量:64M(4M x 16)
速度:200MHz
接口:并联
电压 - 电源:2.3 V ~ 2.7 V
工作温度:-40°C ~ 85°C

【讲一下】电路板是这个样子的,主要是三个IC,并通过接口连接主机,通过两个触点阵列连接硬盘

主控芯片:88i9017-tla2 n1r5680台湾出的芯片

缓存芯片:华邦W9412G6IH-5,容量64MB

电机控制IC:字体比较模糊,有TI的LOGO,但放大镜下都看不清

下面的接插口还是比较喜欢,虽然不是很少见的借口方式。
比较欣赏这种接插件借口的设计,希望今后在自己的电路装配借口中运用一下

下面是一组动画慢放

【讲一下】看到硬盘接口

顺便在百度淘点知识,给大家分享

SATA是Serial ATA(Serial Advanced Technology Attachment)亦称串行ATA,是由Intel、IBM、Dell、APT、Maxtor和Seagate公司共同提出的硬盘接口规范。

上图是数据线(DATA)、电源线(POWER)和硬盘接口示意图

SATA数据线(7针)对应硬盘上的数据接口(7  针)

引脚定义:
1        GND Ground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
2        A Transmit    数据发送正极信号接口
3        A- Transmit   数据发送负极信号接口
4        GND Ground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
5        B- Receive    数据接收负极信号接口
6        B Receive     数据接收正极信号接口
7        GND Ground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

1        +3.3VDC 橙色        直流        3.3V        正极电源针脚
2        +3.3VDC 橙色        直流        3.3V        正极电源针脚
3        +3.3VDC 橙色        直流        3.3V        正极电源针脚,预充电,与第二路配对
4        GND 黑色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与第        1        路配对
5        GND 黑色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与第        2        路配对
6        GND 黑色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与第        3        路配对
7        +5VDC 红色        直流        5V        正极电源针脚,预充电,与第二路配对
8        +5VDC 红色        直流        5V        正极电源针脚
9        +5VDC 红色        直流        5V        正极电源针脚
10         GND         黑色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与第        2        路配对
11         Optional         黑色        保留的针脚
12         GND         黑色        接地,一般和负极相连,与第        1        路配对
13         +12VDC         黄色        直流        12V        正极电源针脚,预充电,与第二路配对
14         +12VDC         黄色        直流        12V        正极电源针脚
15         +12VDC         黄色        直流        12V        正极电源针脚

继续拆解

标称5V电流1.0A电流,功耗不低啊,,

7.【讲一下】盘片是硬盘的核心组件之一,不同的硬盘可能有不同的盘片数量。所有的数据都是存储在盘片上的,盘片是在铝合金或玻璃基底上涂敷很薄的磁性材料、保护材料和润滑材料等多种不同功能的材料层加工而成,其中磁性材料的物理性能和磁层结构直接影响着数据的存储密度和所存储数据的稳定性。为了提高存储密度,防止超顺磁效应的发生,各相关机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不断改进磁层的物理性能和磁层结构。磁记录层的记录方式也由以前的纵向磁记录发展到现在的垂直磁记录。

【讲一下】

      盘体由盘腔、上盖、盘片电机、盘片、磁头、音圈电机和其他的辅助组件组成。为保证硬盘正常工作,盘体内的洁净度很高。为防止灰尘进入,盘体处于相对密封的状态。由于硬盘工作的过程中发热,为了保证盘腔的空气压力与外界平衡,在盘体上有呼吸孔,呼吸孔的内侧安装有一个小的空气过滤器,硬盘的设计不同,呼吸孔的位置和结构也有所差别。同时由于盘体在装配完成后,要写入伺服信息,所以盘体上有伺服信息的写入口,在工厂无尘车间里将专用的写入设备从这个孔伸入盘体内写入伺服信息,写入完成后,会用铝箔将其封闭。

     盘片电机的主要作用就是带动盘片旋转,在控制电路板上的盘片电机驱动芯片的控制下,盘片电机带动盘片以设定的速度转动,盘片的电机一般为转速恒定的直流无刷电机,为三相直流供电。线圈的绕法分为三角形连接、星形无中线和星形有中线三种,这种电机可以比较精确地控制转速,让盘片稳定地旋转。

     音圈电机由一到两个高磁场强度的磁体及外围的磁钢组成的封闭磁场和音圈电机线圈组成,在磁头驱动电路的控制下控制磁头的运动,依读写数据的要求带动磁头在盘片上方作往复运动使磁头定位在需要的数据磁道上。线圈中流过的电流控制磁头的运动方向:当磁头需要移动位置时线圈中被通过很大电流,磁头发生偏转;当磁头接近指定位置时,线圈中的电流减弱甚至反向流动,磁头开始减速。通过类似的方式,磁头一级一级地靠近指定位置,直到正确定位。而在静止状态下,磁头也在不停地修正自己的位置,以免定位错误。

(注:拆解磁头的需要的工具没有,这里的磁头图在其他地方借用过来说明一下)

磁头也是硬盘的核心组件,磁头的性能对硬盘的数据存储密度和内部传输率有很大的影响。磁头最早应用的是铁磁物质,磁头在工作的过程中并不与盘片接触,而是在盘片高速旋转带动的空气动力的作用下以很低的高度在盘片上面飞行。为了提高磁头的灵敏度,磁头的飞行高度在不断降低。磁头一般跟金属磁头臂、音圈电机线圈和预放电路等组成一个组件,磁头在音圈电机的带动下根据读写数据的需要做往复运动来定位数据所在的磁道。

【讲一下】关于硬盘的外壳
  外壳的选择主要考虑做工。观察硬盘盒边角是否有毛刺,盒盖模具是否精准。闭合的时候应看不到有任何缝隙,倘若盒盖结合处缝合不够紧密,灰尘容易进入。把硬盘安装进去后把盒子稍微轻轻晃动,若能感觉到明显的摇晃,那么其做工无疑是粗糙的。
  其次考虑外壳材料的散热性。移动硬盘其实就是电脑笔记本硬盘,一般外壳用料有三种:塑料、铝合金、铝镁合金。一般而言铝镁合金好于铝合金,铝合金好于塑料。理论上塑料材质的盒子散热效果会差点,长时间运作,可能会出现主板不能识别设备、机子停滞、、数据损坏、死机等问题。但外壳材料的市场划分并不清晰。不少低档盒用铝镁合金的,而一些高档盒却采用塑料材质。目前市面上塑料材质的盒子不多,主流是铝合金的,其次是铝镁合金的。
    电路和壳体直接的绝缘片用于将工厂加工时使用的孔洞封闭,同样的洞盘体边上还有一个;要是这些纸碎了让空气进去,硬盘多半要完蛋,电路板和硬盘体之间还有一层软垫,以减免两者间发生短路的几率,反正是防护吧,,,

   8.拆的差不多了

   最后

【讲一下】想说一下,原厂移动硬盘的保修条款明确规定消费者不能私自拆解,否则将失去保修。这个条款如同双面刃,在保护盘体不被调包假冒的同时,也剥夺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普通消费者无法知道原厂移动硬盘的内部结构。

       目前存储方式基本上分为磁存储、电存储和光存储几种。U盘及各种存储卡属于电存储方式,VCD、DVD盘等属于光存储方式,而应用最广的还是磁存储——硬盘。各种存储方式除了存储介质上的物理特性不同外,逻辑层面上仍然是基于文件系统结构的,所以本书中以硬盘为主介绍常用的存储结构及恢复思路。

        硬盘是一种最为常见的外存储器,是一种集机、电、磁于一体的高精度存储设备。1956年9月,IBM的一个工程小组向世界展示了第一套磁盘系统(IBM 350 RAMAC Random Access Method of Accounting and Control),这套系统的总容量只有5MB,使用了50个直径为24英寸的磁盘,磁头可以在盘片上的任何一块存储区域移动。1968年,IBM公司又提出了“温彻斯特(Winchester)”技术,即密封、固定并高速旋转的镀磁盘片,磁头沿盘片径向移动,磁头悬浮在高速旋转的盘片上方而不与盘片接触。目前,我们使用的硬盘所采用的都是这种技术。

提示:本帖所拆解之前就几经折腾已经和电脑连不上了,也没有想这去恢复修复。移动硬盘是个精密的电子机械产品,拆解后好多原厂的保护措施就破坏了。
在此提醒,新硬盘或者能使用的硬盘不要乱拆解,因为拆解后有不能用之风险。

网友:
图文并茂,真的很不错原来西部数据还分那么多,长见识了

网友A:
拆得比较彻底。不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拆得比较彻底。不错。

哈哈,乱拆,其实还有很多知识不懂,,,见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乱拆,其实还有很多知识不懂,,,见笑了

一般情况,硬盘盖打开后即报废,因为普通环境的空气太脏,空气中的灰尘会划伤盘面。
硬盘装配时要在超净室内进行。

网友:
楼上说的对

硬盘防污染措施很周密。
盘片部分其实很难拆解的,厂家用的螺钉好几种,盘片的螺钉根本找不到合适的螺钉,厂家是不让大家这么拆解的。

网友:
那颗TI的片子据摆放位置猜测可能是主轴电机驱动芯片=。=

网友C:
我觉得你在拆之前可以先把硬盘直接用SATA线接到电脑上试试能不能用,如果能用那么就是移动硬盘的USB到SATA桥电路出问题了,然你去某宝买个SATA接口的移动硬盘盒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你在拆之前可以先把硬盘直接用SATA线接到电脑上试试能不能用,如果能用那么就是移动硬盘的USB到SATA ...

谢谢,好建议。
外壳拆后也想到了,直接找SATA线,但想到家里只有笔记本电脑,没有合适的SATA线接到电脑,还是一路拆下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好建议。
外壳拆后也想到了,直接找SATA线,但想到家里只有笔记本电脑,没有合适的SATA线接到电脑 ...

我能说笔记本是用的2.5寸硬盘么?你拆出来的好像也是2.5寸硬盘

网友:
我再补充一个常识,2.5寸磁盘供电采用5V电压,3.5寸磁盘采用12V电压供电,所以USB转SATA的易驱线一般只支持2.5寸硬盘,所有的USB移动硬盘(不带独立供电的)基本上是2.5寸的盘片。
磁盘在打开盘片的保护盖之前都有修复的可能,拆下盘片之后由于灰尘的侵入,基本上就彻底报废了。
在打开保护盖之前最严重的故障修复方法是直接更换整个主板,但是如果遇到敲盘、异响等明显的电机故障可能无法通过电路上的维修进行修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能说笔记本是用的2.5寸硬盘么?你拆出来的好像也是2.5寸硬盘

台式的3.5寸,笔记本都是2.5寸的硬盘。

网友D:
里面好多东西,以前同学给了一个有坏道的硬盘,无聊拆了看看,后来听说拆开就废了,本来以为可以用来当移动硬盘,现在看来没戏了,手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里面好多东西,以前同学给了一个有坏道的硬盘,无聊拆了看看,后来听说拆开就废了,{ ...

看拆到什么地步了,,
没有动硬盘里面磁盘片部分也不至于报废。连接电脑看看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拆到什么地步了,,
没有动硬盘里面磁盘片部分也不至于报废。连接电脑看看再说

已经看到碟片了,估计灰尘已经进去了,不过也没打算用,就是一堆坏道,装系统是没办法了,存点不重要的数据还可以,放那都放了两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