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l SAM R21无法被AS6.2识别

楼主:
在板子刚拿到手的时候插上电脑是能被自动识别出来是哪个板子的。
后来准备烧录程序时看到本论坛一贴“AtmelStudio 应用笔记——(3)Device Programming 的使用文档”尝试升级EDBG调试器的固件时出现和文中一样情况,拔了再插上后就无法识别了。而且本来只有power一个LED长亮,现在变成了power和status两个LED同时闪烁。
求高人解答如何处理

网友A: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然后看看有没有识别
下载的时候下拉框选一下EDBG,

网友B:
看起来是开发板EDBG的固件出了问题,需要修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设备管理器,然后看看有没有识别
下载的时候下拉框选一下EDBG,

设备管理器里插上没插上没有多出任何硬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是开发板EDBG的固件出了问题,需要修复一下。

如何修复呢,小白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何修复呢,小白一个

换一根线,,还一下USB口,试试,,我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就算没驱动,设备管理器应该也有黄色叹号有提示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如何修复呢,小白一个

在开始菜单的ATMEL下,进入ATMEL Studio 6.2 Command Prompt,然后用atfw命令升级。

http://jingyan.eeboard.com/article/73653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开始菜单的ATMEL下,进入ATMEL Studio 6.2 Command Prompt,然后用atfw命令升级。

http://jingyan.e ...

太感谢你了,中午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想贴出来,结果审核没通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太感谢你了,中午已经找到解决办法了,想贴出来,结果审核没通过

在后台没看到你的回复啊 ,你再回复下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在后台没看到你的回复啊 ,你再回复下 ,我看看

方法跟他一样的,是爱板网的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