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9最小系统的VCC与GND引脚太少了怎么办??

楼主:
MSP430F149最小系统的VCC与GND引脚太少了怎么办??可以引出来直接扩展吗?求解答

网友A:
接一些线出去,并且去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一些线出去,并且去耦

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解释一下吗?

自己弄个转接板不就可以嘛,去耦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电容的,楼主要好好补一补模电的知识,还有你如果使用电脑的usb供电,要注意负载不要太多,否者usb口过载进入保护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个转接板不就可以嘛,去耦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电容的,楼主要好好补一补模电的知识,还有你如果使用 ...

嗯,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自己弄个转接板不就可以嘛,去耦是在电源和地之间加电容的,楼主要好好补一补模电的知识,还有你如果使用 ...

那个转接板,我也不太懂,能不能教一下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转接板,我也不太懂,能不能教一下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转接板,我也不太懂,能不能教一下我

我真晕了,已经说到这个点都不明白,我画个图给你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