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rf54l01模块怎么单独测试发送和接受?

楼主:
NRF24L01模块怎么单独测试发送和接受啊?如果先测发送模式,那么怎么来看它是否发出数据了呢?忘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频谱分析仪之类的专业仪器且自己缺乏足够能力的话,建议去找带MCU的24L01模块来做参照标准。
如果你自己的编程能力足够且认真仔细的读懂了24L01的器件手册,能保证自己写的程序没有问题,那么用一只万用表就可以了,根据手册测电流即可知道信道是否工作正常。不过,这对初学者几乎就是个梦。

网友:
我都是成对测试  2个开发板你都有吧? 随便弄个51做接收白 简单 程序网上多得很

网友:
#include "Delay.h"
#include "nRF24L01.h"

#define Data_width                0x05                // 数据长度(可变1~32)
#define Addr_width                0x05                // 地址长度(固定为3,4,5)

uchar const TX_address[Addr_width] = {0x12,0x23,0x34,0x56,0xa5}; //发送机地址
uchar const RX_address[Addr_width] = {0x12,0x23,0x34,0x56,0xa5}; //接收机地址

/*******************************************************************************
* 函 数 名: nRF_port_init()
* 函数功能: 软件仿真SPI写命令字符
* 输    入: 需要写入的命令
* 输    出: nRF24L01+的状态量
*******************************************************************************/
void nRF_port_init()
{
        //P0M0 = 0x00;
        //P0M1 = 0x00;
        nRF_CSN = 1;                        //低电平读写
        nRF_CE  = 0;                        //片选信号
        nRF_MOSI = 0;                        //上升沿输入(芯片<=单片机)
        nRF_SCK = 0;                        //时钟信号
        nRF_IRQ = 1;                        //中断响应信号
        nRF_MISO = 1;
}

/*******************************************************************************
* 函 数 名: uchar SPI_write(uchar cmd)
* 函数功能: 软件仿真SPI写命令字符
* 输    入: 需要写入的命令
* 输    出: nRF24L01+的状态量                                                        2015-05-27测试通过
*******************************************************************************/
uchar SPI_write(uchar cmd)                                        //[L35]
{
        uchar i;
        uchar sta = 0x00;
        Delay_1us();
        for(i=8;i>0;i--)
        {
                sta<<=1;
                if((cmd & 0x80) == 0x80)                         //[L43]
                        nRF_MOSI = 1;
                else
                        nRF_MOSI = 0;
                Delay_1us();
                nRF_SCK = 1;                                                 //上升沿写命令进入nRF
                nRF_MISO =1;                                                //读取之前先给端口赋值为‘1’
                Delay_1us();
                if(nRF_MISO == 1)                                         //读状态寄存器status
                        sta +=1;
                nRF_SCK = 0;                                                //下降沿,读取状态寄存器
                Delay_1us();
                cmd<<=1;
        }
        return sta;                                                                   //返回nRF的状态寄存器的值
}

/*******************************************************************************
* 函 数 名: uchar Read_byte(void)
* 函数功能: 读取SPI总线上的字节
* 输    入: 无
* 输    出: 读取的1Byte的数据                                                2015-05-27测试通过
*******************************************************************************/
uchar Read_byte(void)
{
        uchar i,Data;
        Data = 0xff;
        for(i=8;i>0;i--)
        {
                Data<<=1;                                                           //左移一位
                nRF_MOSI = 0;
                nRF_SCK = 1;                                                 //上升沿不操作
                Delay_1us();
                nRF_MISO = 1;                                                //端口赋值为1
                Delay_1us();
                if(nRF_MISO == 1)                                         //读MISO引脚电平
                        Data +=1;
                nRF_SCK = 0;                                                //下降沿准备读数据
                Delay_1us();
        }
        return Data;
}

/*******************************************************************************
* 函 数 名: uchar Write_byte(uchar Data)
* 函数功能: 向SPI总线上写数据
* 输    入: 写入的数据指针和字节数n
* 输    出: 无                                                                                2015-05-27测试通过
*******************************************************************************/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a)
{
        uchar i;
        for(i=8;i>0;i--)
        {
                if((Data & 0x80) == 0x80)
                        nRF_MOSI = 1;
                else
                        nRF_MOSI = 0;
                Delay_1us();
                nRF_SCK = 1;                                                 //上升沿
                Delay_1us();
                nRF_SCK = 0;                                                //下降沿
                Delay_1us();
                Data<<=1;
        }
}

/*******************************************************************************
* 函 数 名: uchar *Read_register(uchar cmd,uchar n)
* 函数功能: 读取可读寄存器的值
* 输    入: 寄存器地址,寄存器中数据的存储位置,读取的字节数
* 输    出: 字符的地址
* 说        明:----部分其他命令
                                RD_RX_PLOAD     0x61          // 读取接收数据指令
                                R_RX_PL_WID                0x60        // Read RX payload width for the top R_RX_PAYLOAD in the RX FIFO.
*******************************************************************************/
void Read_register(uchar cmd,uchar n,uchar *s)        //[L121]
{
        uchar i;
        nRF_CSN = 0;
        Delay_1us();
        nRF_STATUS = SPI_write(cmd);                                 //状态寄存器,并写入命令字符
        for(i=0;i         {
                *(s) = SPI_write(0xff);
                Delay_1us();
                s++;
        }
        nRF_CSN = 1;
        Delay_1us();
}

/*******************************************************************************
* 函 数 名: uchar Read_reg(uchar cmd)
* 函数功能: 读取可读寄存器的值
* 输    入: 寄存器地址,寄存器中数据的存储位置,读取的字节数
* 输    出: 字符的地址
* 说        明:---所有的单字节寄存器(寄存器的地址),见[L160]
*******************************************************************************/
uchar Read_reg(uchar cmd)
{
        uchar s;
        nRF_CSN = 0;
        Delay_1us();
        nRF_STATUS = SPI_write(cmd);                                 //状态寄存器,并写入命令字符
        s = Read_byte();
        nRF_CSN = 1;
        Delay_1us();
        return s;
}

/*******************************************************************************
* 函 数 名: void Write_reg_byte(uchar cmd,uchar ch)
* 函数功能: 写入命令给spi总线,并向寄存器中写一个字节的数据
* 输    入: 寄存器的地址,数据字符
* 输    出: 无
* 说        明:        ---可写单字节寄存器,使用以下字节需要在加WRITE_REG
                                CONFIG2         0x00        // 配置收发状态,CRC校验模式以及收发状态响应方式
                                EN_AA           0x01        // 自动应答功能设置
                                EN_RXADDR       0x02        // 可用信道设置
                                SETUP_AW        0x03        // 收发地址宽度设置
                                SETUP_RETR      0x04        // 自动重发功能设置
                                RF_CH           0x05        // 工作频率设置
                                RF_SETUP        0x06        // 发射速率、功耗功能设置
                                STATUS          0x07        // 状态寄存器
                                RX_ADDR_P2      0x0C        // 频道2接收数据地址
                                RX_ADDR_P3      0x0D        // 频道3接收数据地址
                                RX_ADDR_P4      0x0E        // 频道4接收数据地址
                                RX_ADDR_P5      0x0F        // 频道5接收数据地址
                                RX_PW_P0        0x11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RX_PW_P1        0x12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RX_PW_P2        0x13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RX_PW_P3        0x14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RX_PW_P4        0x15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RX_PW_P5        0x16        // 接收频道0接收数据长度
                                DYNPD                        0x1C        // 动态预载值允许位
                                FEATURE                        0x1D        // 特殊功能寄存器
*******************************************************************************/
void Write_reg_byte(uchar cmd,uchar ch)
{
        nRF_CSN = 0;
        Delay_1us();
        nRF_STATUS=SPI_write(cmd);                                                                         //写指令地址
        Write_byte(ch);                                                                                   //写数据
        nRF_CSN = 1;
        Delay_1us();
}

/*******************************************************************************
* 函 数 名: void Write_cmd_bytes(uchar cmd,uchar *s,uchar n)
* 函数功能: 向SPI总线写命令并附上字符串
* 输    入: 寄存器的地址,数据字符,字符串长度
* 输    出: 无
* 说        明:---寄存器地址(需要+WRITE_REG,三个多字节的寄存器)
                            RX_ADDR_P0      0x0A        // 频道0接收数据地址
                                RX_ADDR_P1      0x0B        // 频道1接收数据地址
                                TX_ADDR         0x10        // 发送地址寄存器
                        ---命令代码(三个不可寻址的寄存器)
                                WR_TX_PLOAD     0xA0          // 写待发数据指令
                                W_ACK_PLOAD                0xA8        // 写ACK反馈数据包,USED in RX MODE.
                                W_TX_PLOAD_NACK 0xB0         // 只对该数据包不进行ACK反馈,USED in TX MODE.
*******************************************************************************/
void Write_cmd_bytes(uchar cmd,uchar *s,uchar n)
{
        uchar i;
        nRF_CSN = 0;
        Delay_1us();
        nRF_STATUS = SPI_write(cmd);
        for(i=0;i         {
                Write_byte(*(s+i));
        }
        nRF_CSN = 1;
        Delay_1us();
}

/*******************************************************************************
* 函 数 名: void nRF_FLUSH_TX()
* 函数功能: 清空发射端的FIFO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nRF_FLUSH_TX()
{
        nRF_CSN = 0;                //空闲状态下的CSN为1,SPI信号不可用
        Delay_1us();
        nRF_STATUS = SPI_write(FLUSH_TX);
        nRF_CSN = 1;
        Delay_1us();
}

/*******************************************************************************
* 函 数 名: void nRF_FLUSH_RX()
* 函数功能: 清空接收端的FIFO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nRF_FLUSH_RX()
{
        nRF_CSN = 0;                //空闲状态下的CSN为1,SPI信号不可用
        Delay_1us();
        nRF_STATUS = SPI_write(FLUSH_RX);
        nRF_CSN = 1;
        Delay_1us();
}

/*******************************************************************************
* 函 数 名: nRF_NOP()
* 函数功能: 空操作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
void nRF_NOP()
{
        nRF_CSN = 0;                                                                                                //空闲状态下的CSN为1,SPI信号不可用
        Delay_1us();
        nRF_STATUS = SPI_write(NOP_n);
        nRF_CSN = 1;
        Delay_1us();
}

/*******************************************************************************
* 函 数 名: nRF_TX_init()
* 函数功能: 发射模式初始化nRF端口
* 输    入: 无
* 输    出: 无                                                                                                2015-05-28调试成功
*******************************************************************************/
void nRF_TX_init()
{
        nRF_CSN = 1;                //空闲状态下的CSN为1,SPI信号不可用
        nRF_SCK = 0;                //空闲状态的SCK为0,无时钟信号
        nRF_CE = 0;                        //初始状态CE为0
        Write_cmd_bytes(WRITE_REG + TX_ADDR,TX_address,Addr_width);        //写入发射地址,地址长度为5
        Write_cmd_bytes(WRITE_REG + RX_ADDR_P0,RX_address,Addr_width);//写入ACK的接收地址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EN_AA,0x01);                                      //  频道0自动应答允许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EN_RXADDR,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RF_CH,0x6e);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RX_PW_P0,Data_width);                         //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5字节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RF_SETUP,0x07);                                   //        设置发射速率为2MB/S,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FEATURE,0x01);                                        //允许无应答ACK信号返回
}

/*******************************************************************************
* 函 数 名: nRF_TX_packet()
* 函数功能: 发射模式发送数据包
* 输    入: 无
* 输    出: 返回发送状态                                                                        2015-05-28调试成功
*******************************************************************************/
uchar nRF_TX_packet()
{
        uchar i;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CONFIG2,0x4e);                                        //  进入Stand—II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STATUS,0xf0);
        nRF_FLUSH_TX();
        nRF_CE = 0;
        Write_cmd_bytes(WR_TX_PLOAD,TX_buff,Data_width);        //将数据发送到TX_FIFO中
        //Write_cmd_bytes(W_TX_PLOAD_NACK,TX_buff,Data_width);//将数据发送到TX_FIFO,无ACK信号返回
        nRF_CE = 1;
        Delay_10us();                                                                         //延时10us等待数据发送
        while(nRF_IRQ);
        nRF_NOP();
        //返回是否发送成功
        switch((nRF_STATUS && 0x30))
        {
                case 0x20:i=0x00;break;                                                 //发送成功
                case 0x10:i=0x01;break;                                                 //重发次数达到上限,发送失败
                default:break;
        }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STATUS,nRF_STATUS);                //状态标志位清零
        return i;                                                                                 //返回发送状态
}

/*******************************************************************************
* 函 数 名         : nRF_RX_init()
* 函数功能                   : 接收模式下初始化nRF端口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2015-05-28调试成功
*******************************************************************************/
void nRF_RX_init()
{
        nRF_CSN = 1;                //空闲状态下的CSN为1,SPI信号不可用
        nRF_SCK = 0;                //空闲状态的SCK为0,无时钟信号
        nRF_CE = 0;                        //初始状态CE为0
        Write_cmd_bytes(WRITE_REG + TX_ADDR,TX_address,Addr_width);//写入ACK的发送地址
        Write_cmd_bytes(WRITE_REG + RX_ADDR_P0,RX_address,Addr_width);//写入ACK的接收地址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EN_AA, 0x01);                      //  频道0自动        ACK应答允许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EN_RXADDR, 0x01);                  //  允许接收地址只有频道0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RF_CH, 0x6e);                     //  设置信道工作为2.4GHZ,收发必须一致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RX_PW_P0, Data_width);         //        设置接收数据长度,本次设置为5字节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RF_SETUP, 0x07);                   //        设置发射速率为2MB/S,发射功率为最大值0dB
}

/*******************************************************************************
* 函 数 名        : nRF_RX_packet()
* 函数功能                           : 接收模式发送数据包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2015-05-28调试成功
*******************************************************************************/
void nRF_RX_packet()
{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CONFIG2, 0x3f);                        //  进入RX MODE
        nRF_CE = 1;
        Delay_1ms(1000);
        nRF_NOP();
        if((nRF_IRQ == 0) &&((nRF_STATUS & 0x40) == 0x40))
        {
                        Read_register(RD_RX_PLOAD,Data_width,RX_buff);
        }
        Write_reg_byte(WRITE_REG + STATUS,nRF_STATUS);                                                //状态标志位清零
        nRF_CE = 0;
        nRF_FLUSH_RX();
}

网友:
学校大创用的,自己调试成功过,对照手册看看就可以了,主函数只要调用最后两个发送和接收的就行

网友:
一般来说二楼方案是可行的,发射端的工作电流在20mA左右,接收端稍微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