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46和4040的倍频器

楼主:
1芯积分
本人用一个4046和4040做了一个64倍频。仿真成功啦,但把实物做出来以后,用示波器却显示输入频率,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本人用一个4046和4040做了一个64倍频。仿真成功啦,但把实物做出来以后,用示波器却显示输入频率,百思不得其解,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检查一下电路,是否正常工作了?

网友:
都检查了,但没有错误

网友A:
看一下焊点是不是有虚焊或者短路断路吧

网友:
我搭了一个4046调制音频信号的电路也是有问题。。只输出参考频率。。求助

网友:
4046振荡范围没有那么大,所以频率根本拉不上去吧。。。。。

网友:
仿真为什么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焊点是不是有虚焊或者短路断路吧

度检查了,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