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斩波电路输入电压降低

楼主:
我用稳压源给他供电,输入8V,接到电路中时拉低到2V了,这是什么原因,是MOS管驱动力不足吗

网友A:
楼主加了“斩波”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下回复权当没有这两个字,如果有误,实属能力有限。

BOOST电路的带载特性,也与电感的功率容量有关,如果电路形式正确,请检查元件参数。

网友B:
升压电路带载能力不足,不一定是MOS管的问题,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升压电路带载能力不足,不一定是MOS管的问题,同意楼上的说法

那我MOS管直接加PWM波还是加个驱动电路呢  比如图腾驱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了“斩波”两个字,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以下回复权当没有这两个字,如果有误,实属能力有限。

BOOS ...

我电感100UH   电容0.1UF  差不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电感100UH   电容0.1UF  差不多吧。。。

姑且撇开斩不斩波问题,楼主没觉得这样的提问法,实在是无从作答吗?
最基本的,比如负载有多重、用了什么电路、什么器件、怎么接怎么测试的等一概不告知的情况下,自然会有N多种可能性。
或许本来只是一、两个回合就可搞定的小问题,偏让人把大量精力浪费在不着边际的猜测上,不觉得很可惜吗?

网友:
“我用稳压源给他供电,输入8V,接到电路中时拉低到2V了”
这句话中的“他”是指楼主自制的Boost电源吗?
“输入8V”,是指楼主自制Boost电源输入8V,也就是“我用稳压源”那句中的稳压源输出8V吗?
如果是,那么是你的稳压源进入限流状态了。

网友:
呵呵,楼上说得正确。

或者楼主是在给大伙出脑筋急转弯题呢!

楼主的 “ 我电感100UH   电容0.1UF …… ” ,仅有这参数是不够的。

网友:
是你的稳压电源带不动负载吧,要不就是你的电源输出短路了

网友:
建議貼出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