炼狱传奇-基于边缘检测的 按键消抖之战

楼主:
按键开关是各种电子设备不可或缺的人机接口,在实际应用中很大一部分的按键是机械按键,在按键闭合或断开的时候都会产生抖动,为了系统能正确识别按键信号,我们就必须进行按键消抖处理。
实际的系统中有各种按键消抖的方法,在这里我们介绍一种基于信号边缘检测的消抖方法。
在较大型的系统设计中,为了避免过多的逻辑冗余和控制错误,我们一般会选择尖峰脉冲作为多个模块之间的握手信号或控制信号,我们此战的目的就是要将检测到的按键电平变化经过抖动消除以后转换成只有一个周期的尖峰脉冲输出,以便用作其他功能模块的控制信号。
首先设计流程图如下:
系统功能说明:当系统第一次检测到按键按下以后,开始启动计数器计数,如果在20ms内没有再次检测到按键值跳变说明按键确实按下,而非噪声干扰,继而可以输出尖峰脉冲,控制其他模块动作。否则计数器清零,等待下次按键到来。

具体代码如下:

测试代码如下:

测试波形如下:
由波形图可以看出,如果按键按下时间短就会被当做抖动处理,系统不做出反应,如果按键稳定时间足够长,系统输出key_come信号就会置高一个时钟周期,说明系统设计正确。

网友:
版主,我来啦~~~最近也在烦恼按键消抖的问题,虽然你的代码我看不懂,但是思想应该是一样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