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 RSSI值转距离

楼主:
您好,我遇到了测量两个CC2530节点距离的问题,公式转换方面总出现问题,有可以提供代码的吗?万分感谢。

网友:
你的问题解决没啊?

网友:
RSSI的精度比较低,公式什么的也没啥意义,自己做个标定

网友:
RSSI只是信号强度,虽然和距离有关,但是,也和中间的障碍物的放置情况有关。
不知道有没有确定的RSSI和距离的函数关系式

网友:
也没解决,因为精度太差了,最后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