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88两段代码的差别

楼主:
lpc1788显示24位的bmp图片,屏幕大小为272*480.

试验时,我将图片转换成C语言数组存放,读显能正确显示:

pDst16 = (unsigned long *)LCD_VRAM_BASE_ADDR;

pBmp8 = (uint8_t *)ac480x272Pic01;        //数组转换成指针,并把高低位组合

for(i=0;i<(C_GLCD_H_SIZE * C_GLCD_V_SIZE);i++)

{

        *pDst16 =*pBmp8++<<16;

        *pDst16 +=*pBmp8++<<8;

        *pDst16 +=*pBmp8++;

        *pDst16++;

}

把图片放在SD卡上,用文件系统读图片的数据,则显示部正常:

pDst16 = (unsigned long *)LCD_VRAM_BASE_ADDR;  //得到LCD显存的SRAM位置

for (i=0;i<480*272;i++)

{

        pDst16 = (unsigned long *)LCD_VRAM_BASE_ADDR;

        f_read(&bmpfsrc,&pColorData,3,&read_num);  // 每次读取三个像素

         pBmp8 = (uint8_t *)pColorData;             // 数组转换成指针

        *pDst16 =*pBmp8++<<16;

        *pDst16 +=*pBmp8++<<8;

        *pDst16 +=*pBmp8++;                        //  三个像素高低位组合,映射到LCD地址上

         *pDst16++;

}

第二段代码显示不对,但是我将pDst16通过串口输出时,其形式和ac480x272Pic01[]数组的三个像素值合并的一样。证明读取数据没错,应当是显示的问题。请问各位这种情况怎么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