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61085升压

楼主:
肖吉特我用了SS14,R1我用了2个100K的滑变,R2用了18K的电阻,
输入电压设置为6V输出调节滑变使之为9V,Vout接有51Ω的负载,不

断降低输入电压直到3.8V没有9V输出,把输入电压不断上升直到6.2v

才有9V输出,我想把5V升压到9,从6.2V降到5V时有9V输出但直接输

入5V却不工作,这是为什么呢?求大伙看看。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
看了下datasheet, 你有兩個地方要改, R3 12.1K->30K C7 1500pF->1100pF, R1 & R2配對不正確, 按照公式Vout=1.238*(R1/R2+1) , 所以R1==115K, R2==18.2K, 這樣5V輸入會得到9.06V Output

网友:
照着手册的TYPICAL APPLICATION 多看看

网友:
估计焊接的手工板也有问题,好好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