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程序问题

楼主:
module test (a,clk);
output a;
input clk;
reg a=1'b1;
parameter i = 1;
always@(clk,a)
begin
while(i<250)
begin
#10 a=~a;
#30 a=~a;
end
i=i+1;
end
endmodule
编译后有这样的错误
Error (10049): Verilog HDL error at test.v(13): value must not be assigned to nonvariable "i"

这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parameter i = 1; 错误提示不能给一个不能改变的数进行赋值。parameter是声明一个常量,不能进行赋值改变的。改成reg吧

网友:
更改之后又出现Error (10106): Verilog HDL Loop error at test.v(9): loop must terminate within 5000 iterations
这种情况了

网友:
“parameter i = 1“ 我的理解是:你想给其赋初始值,但是parameter定义的是符号常量,不能像你这样使用;
楼上所说,定义reg后出现了死循环,是你没有定义范围吧!
最好定义为integer i;   楼主可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