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问题

楼主:
我要求相位差,可我不知道怎么在1602上显示浮点型数据,怎么分解显示,很急,求大神支招!

网友:
把你要显示的数据转成字符型的,用sprintf函数可以将你要转换的浮点数变为字符型的,贴一段说明:
控制浮点数打印格式
浮点数的打印和格式控制是sprintf 的又一大常用功能,浮点数使用格式符”%f”控制,默认保留小数点后6 位数字,比如:
sprintf(s, "%f", 3.1415926); //产生"3.141593"
但有时我们希望自己控制打印的宽度和小数位数,这时就应该使用:”%m.nf”格式,其中m 表示打印的宽度,n 表示小数点后的位数。比如:
sprintf(s, "%10.3f", 3.1415626); //产生:" 3.142"
sprintf(s, "%-10.3f", 3.1415626); //产生:"3.142 "
sprintf(s, "%.3f", 3.1415626); //不指定总宽度,产生:"3.142"
连接http://baike.baidu.com/link?url= ... TW5gZw9o18cFFT2dy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