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速运放输入阻抗和输出的“阻抗匹配”问题

楼主:
这是opa842手册的一个放大电路opa842放大器的输入端接个50欧姆电阻到地,此时源阻抗50欧姆是指信号源的阻抗,还是从本级向前一级电路看进去的等效源阻抗?以实现输入阻抗匹配。是不是每一级都要考虑阻抗匹配?这样不就损失了6dB了。
是不是在高频或者射频段才考虑输入端、输出端阻抗匹配,以避免发生反射。在低频段,放大器之间的级联一般是不用考虑级间匹配吗?也就是放大器输入端不用接50欧姆到地,以及输出端不用串联一个50欧姆电阻到下一级。放大器之间直接级联,因为用一般放大器放大,输入阻抗都很大,输出阻抗都很小。也就是下图:

在多级放大电路中,前级只要考虑电压放大就行了,不用考虑级间匹配,在功放电路才考虑阻抗匹配,实现最大功率传输,我这样理解对吗?
求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
1、在第一张图里,此时源阻抗50欧姆是指信号源的阻抗,比如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阻一般设置为50欧姆,你设置的信号发生器的幅值和Vin处的幅值是相等的,也就是说,信号发生器的实际输出是2*Vin。同样,低频时要考虑输入输出阻抗配置对信号传递产生的影响。
2、是不是在高频或者射频段才考虑输入端、输出端阻抗匹配,以避免发生反射。在低频段,放大器之间的级联一般是不用考虑级间匹配吗?答:在低频段,级联也是有很大学问的,比如为保证两放大器直流工作互不影响的交流耦合方式,还有为保证放大器输出电压的动态范围的对地电阻以及失败的阻抗匹配造成的信号衰减等等。低频段的级联分析都可以用基尔霍夫定理等工具,也就是集总参数电路。高频时,信号的波长与电路的尺寸可比,不能使用普通的集总参数来分析电路,所以出现了波阻抗、阻抗匹配、传输线等一系列的概念。而在低频时,一般10K以下时,在电路的最大尺寸相对信号波长可以忽略时,仍可以用集总参数来分析电路。举个例子,这时PCB上的走线就是单纯的导线,顶多有点电阻。而在高频时,你的走线就是一个电阻和电感的串联。

网友:
有没有人哪? 求解答,谢谢了

网友:
有没有人呢

网友:
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同求大神解答啊!!!!

网友:
是不是每一级都要考虑阻抗匹配?这样不就损失了6dB了。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是不是说加一级阻抗匹配就衰减3dB呢?(或者说引入一个零点就衰减3dB吗 ?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