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态IP设置

楼主:
 怎么在Flash上启动的系统设置静态IP,我试了好多次都不行求帮助,

网友:
是那个ifconfig 么
是/etc/network/interfaces 这个么,,其实帖子我没看明白

网友A:
可我的ETC里面只有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我的ETC里面只有这个

你用  ifconfig  这个指令来配置试一试,,具体的百度吧,这个指令的用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用  ifconfig  这个指令来配置试一试,,具体的百度吧,这个指令的用法

这个指令确实可以配置IP但是重启之后就没有了,我希望的是一个指定不变的IP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指令确实可以配置IP但是重启之后就没有了,我希望的是一个指定不变的IP地址

/etc/network/interfaces  要不你自己建一个这个文件试试,,里面放上配置的信息,百度一下。。。

网友:
我是在 gsrd_init.sh 这个文件里添加的,  在空白行添加 “  /sbin/ifconfig eth0 xxx.xxx.xxx.xxx netmask 255.255.255.0 &  ”  保存就好了, 其中xxx.xxx.xxx.xxx 是你要设置的IP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