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充电器能否当做5V直流电源来用???

楼主:
手机充电器能否当做5V直流电源来用???

网友A:
可以吧,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值就行

网友B:
可以,没问题。不过功率不是太大。

网友C:
看你电流多大,超过充电器的值就不行了

网友D:
充电器是绝对不能做电源使用的,手机充电用的是电源适配器而不是什么充电器,别用错术语!
手机电源适配器未必是稳压的,尤其是一些山寨货,所以务必测试,且负载不能超出适配器的额定值。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只要你电流可以的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充电器是绝对不能做电源使用的,手机充电用的是电源适配器而不是什么充电器,别用错术语!
手机电源适配器 ...

謝謝答復,是充電器還是適配器是每人的叫法不同,英文叫Charger。我想知道手機電源適配器能否直接作為5V直流電源給電路供電(當然是在輸出電流範圍內),是否需要增加其他電路?比如穩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吧,只要电流不超过额定值就行

謝謝答復!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没问题。不过功率不是太大。

謝謝答復!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电流多大,超过充电器的值就不行了

謝謝答復!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 只要你电流可以的话

謝謝答復!

网友:
引用 网友F:
謝謝答復,是充電器還是適配器是每人的叫法不同,英文叫Charger。我想知道手機電源適配器能否直接作為5V ...

前面已经说了,务必先判断手机电源适配器是否为稳压输出型且精度是否够,这个可以用万用表测试获知。满足要求,当然可以。

网友G:
我实测噪音挺大的,对模拟电路有干扰,数字电路没啥问题

网友H:
可以,不超标称值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实测噪音挺大的,对模拟电路有干扰,数字电路没啥问题

謝謝答復!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可以,不超标称值就可以

謝謝答復!

网友:
那要看你带多大的负载

网友:
之前买了一块面包板的电源模块,输出有5,3.3V的直流电压,而它就是通过充电器的usb接口供电的,但是上面还是有很多其他东西,应该有一定作用吧,我也没有测经过它之后电流如何

网友:
除了电压电流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波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