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拆会友#烘鞋器拆机

楼主:
最近一直在想拆什么最好,拆硬盘嘛,这东西容易拆坏,没敢;笔记本呢,太复杂,拆了也说不清楚哪是哪,干什么用的。还是看看烘鞋器里边有什么吧。

下图就是我很久以前花100多大洋买的的烘鞋器,最近没怎么用。正好可以看看里边是什么。

外观还算可以吧,至于为什么是红色呢,当时只有这颜色,没得选。它的功能都在下面介绍了。

底座是这样的。底部固定了一个常用的风扇,就是机箱上的散热风扇,不过它是作用不是散热,而是往里鞋子里边吹热风而已。

拆开盖子,就是下面的图了,东西貌似也不是很多啊。

这个肯定就是加热用的了,风扇把风吹进来,经过这个加热器之后出去的就是热风了。嗯,根据我多年的使用经验来看,肯定是这样的。

意外发现一个LED灯一样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按照烘鞋器上的功能来说呢,应该会是臭氧发生用的东西,产生臭氧之后随着热风一起吹向鞋子,起到杀菌作用。据传说是石英发热管,但不清楚这东西具体的学名是啥来着。求鉴定~

看看控制电路,貌似就是用来控制加热元件开关的电路对吧。作用估摸着有两个

1   整流。交流->直流,为包括显示界面在内的整个机器供电;

2 控制加热。上电时我们操作显示器,按下启动后主控芯片传输开关数据给继电器,控制继电器的开关,从而为加热元件提供电源,产生热风,吹到鞋子里边去。

显示电路

风扇

好了,好像也没啥好研究的了。装回去看看还能不能用。貌似上电正常。

启动功能也没啥问题。

好了。拆机就先到这吧。

【小科普】烘鞋器的几种消毒方式

a)远红外线(高温)消毒:是一种物理消毒方式,通过高温直接杀灭细菌。其原理是:利用   石英发热管通电发热,通过控温装置的控制,使消毒室内的温度   达到120℃以上并维持15min左右,从而杀灭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并破坏乙肝表面抗原,此种消毒方法消毒效果好,缺点是只能对耐高温的食具进行消毒。

b)低温臭氧消毒:是一种化学消毒方式,利用臭氧直接破坏细菌表面抗原而使细菌死亡。其原理是:利用高压放电把空气中的氧气转化为臭氧,臭氧释放出的原子态氧   可迅速穿透细胞的细胞膜,与细胞酶发生不可逆转的氧化反应,使细胞死亡。   原子态氧与病毒的蛋白膜发生氧化作用,使病毒迅速死亡。当消毒室内的臭氧浓度达到13.6mg/立方米时,再维持半个小时即可杀灭大肠杆菌。臭氧消毒   的优点是可对不耐温的食具进行消毒,缺点是难以杀灭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破坏乙肝表面抗原,消毒效果相对高温消毒低点。一般说来,消毒柜内的臭氧浓度越大,相对温度越高,杀菌效果越好。但浓度过大时,会使人的呼吸有不适感,所以要控制在一个安全限度内,另外臭氧有很好的还原性,产生20min后可自动还原成氧气,所以不会对人产生伤害。还可以起到保鲜的作用。

c)紫外线低温杀毒:利用紫外线灯管通电,产生波长240—260nm之间的紫外线辐射强度达到70uw/c㎡,时间持继25min,其原理是:紫外线管在工作时会产生两种不同的光,一种为可见光,即我们看到的“蓝光”另一种肉眼无法看到的不可见光,主要是指两种波长不同的射线,一种波长为253.7射线,对微生物有杀灭作用。但缺点是紫外线不能直接照射的地方是无法达到消毒效果的,所以国家标准规定,由于紫外线极易被餐具吸收反射,单一杀毒效   果并不好,因此不能作为一种单一的消毒方式用来对食具进行消毒

网友A:
我竟然没听过烘鞋器这个词。。。

网友B:
应该是紫外线产生臭氧

网友C:
你这烘鞋器有点高端,我家的那个就是线头连着两个哄鞋板子。发热烘干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烘鞋器有点高端,我家的那个就是线头连着两个哄鞋板子。发热烘干而已。

图个方便而已,所以买了这个烘鞋器。我现在看看也觉得好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竟然没听过烘鞋器这个词。。。

你那没下雨的吗? 这东西淘宝一搜一大把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紫外线产生臭氧

哦, 那个小小的灯管状的东西是紫外线管吗? 这个不太懂, 看来帖子得重新编辑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哦, 那个小小的灯管状的东西是紫外线管吗? 这个不太懂, 看来帖子得重新编辑下。

一般用高压产生电弧来产生臭氧!

网友:
我竟然没听过还有这样的神器?
好吧,我以前刷鞋都是自然烘干,或者电风扇对着吹,基本上一晚上就干了,有的是后一晚上也干不了

网友E:
嗯,拆的很不错啊。刚看到“烘鞋器”这个词,以为就是烘干用的。还能消毒啊。烘干是手动停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拆的很不错啊。刚看到“烘鞋器”这个词,以为就是烘干用的。还能消毒啊。烘干是手动停止吗。

这个设定好时间后自动停的呀,听了之后臭氧功能就自动打开了。

网友:
应该是氙灯吧